[其他] 拆一个德木牌的延长线专用 机柜式排插

楼主(2019-05-18):
这玩意居然要差不多六十块
客户指定要一个机柜式排插
淘宝上 销量比较大的就是这玩意了
拿回来随便拆来看看
加入了回形针和子弹头笔芯和铜线对比
不知道这玩意能用到2500W吗

网友:
可以的,差不多1平方左右吧

网友A:
PDU,60块很便宜了,而且这玩意不能算真正的PDU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U,60块很便宜了,而且这玩意不能算真正的PDU

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我觉得以前 的中联十位能一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说法吗?

60就是买了个多位插排,ptu应该有电源滤波模块吧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焊点饱满发亮,2500W是按250V算的,在220V下它就是2200W了,前面带开关的板子上应该有几颗压敏电阻吧?

网友(2020-12-22):
价格一般,贵的好几百。。。。。。政府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