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4四USB 集线器HUB

楼主(2019-05-18):
2011年买神舟电脑时撸的,以前用台机,用惯了多个usb口,刚买笔记本那会,3个usb总是不够用,鼠标键盘各一个,然后就只剩下一个了,想插两个u盘时就蛋疼
查了交易记录,这么多年只买过三个,第一个已经忘记去哪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第三个当时是优惠购里看到的,到手发现是usb1.1的,最后是退款了

外观 四方形 中间是指示灯

背面

输入是mini口

没有螺丝,是几个柱套连接

板子正面 有两个电容空焊盘

背面 都是焊点

主控 Fe1.1s
是高性能,低功耗和高性价比等特点的USB2.04 port HUB chip,支援热插拔功能。FE1.1S是用于USB2.0 HUB的主控IC, 提供4个USB Port,具备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特点。
采用STT数据传输架构,有良好的数据交换能力,通过USB-IF认证,EMI及ESD性能良好。
具有Self-Power供电模式时过流保护功能,支持数据传输时4个LED灯指示,提供定制PID/VID的功能。
内置3.3V与1.8V LDO,外围线路精简,采用SSOP28封装。
集线器(FE1.1S USB2.0 STT HUB I)
性能特点:
省电不发烫的28pin USB 2.0 4-port Hub 控制芯片:4 Port 全速运作,芯片温度远低于所有竞争对手;
讯号有效传递最远的28pin USB 2.0 4-port Hub 控制芯片:USB 信号驱动强度可达10米,远远超越所有竞争对手(一般都约五米);
支援 5颗(LED)灯号指示的28pin USB 2.0 4-port Hub 控制芯片;
在CE/FCC EMI(电磁波干扰)&ESD(抗静电)测试表现最佳的一颗28pin USB 2.0 4-port Hub 控制芯片;
内建5V转3.3V跟3.3V转1.8V 的LDO Regulator 并支援更改PID/VID;
正式通过USB-IF 协会最新版的认证的一颗28pin USB 2.0 4-port Hub 控制芯片

板号 CYC-3077

轻微强迫症,找了个矮胖的电容,试了下盖子盖不上,比usb高出约2mm

又找了个小点的,躺下 可以盖上了

焊上,两个焊盘是并联的,输入口那位置不够,只能空着了

继续吃灰的命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没注意,帖子早产一个多小时

网友:
还好不是牛屎的。

楼主:
看外观山寨,内芯还是良心的

网友A:
网上有人说Fe1.1s不如gl850G,不知楼主有无遇到过多插设备,然后集体失灵的情况?我的850G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买了品胜的HUB就没省心过,也就去年改造了一下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使用主控Fe1.1s的USB集线器HUB最大优点是传输距离相对较远。

网友C:
竟然是硬封的不错,省了电容看着真不爽,给我也会焊个电容上去。

网友:
这HUB体积挺小的

网友D:
板上还有个电解空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人说Fe1.1s不如gl850G,不知楼主有无遇到过多插设备,然后集体失灵的情况?我的850G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

现在吃灰,以前没插满过,就用来接鼠标和键盘了,u盘一般是直接插到本子上的u3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主控Fe1.1s的USB集线器HUB最大优点是传输距离相对较远。

号称可以传10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硬封的不错,省了电容看着真不爽,给我也会焊个电容上去。

板子上有好3个贴片电容,如果我是厂家会解释这板是两种封装共用的,焊了贴片就不装电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上还有个电解空位哦

没这么小的电容可以装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好3个贴片电容,如果我是厂家会解释这板是两种封装共用的,焊了贴片就不装电解了 ...

那贴片电容又不是并在电源正负极上面的,这样解释很牵强

网友:
比我的这个牛屎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贴片电容又不是并在电源正负极上面的,这样解释很牵强

:lol:C3是芯片的电源脚,可以和电源正负扯上关系

网友(2022-12-15):
加了电容和没加电容都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