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把"重狙“!

楼主(2019-05-18):
朋友说电脑一开机后面冒火花,拆开来看看,一堆元件要么击穿,要么击碎,要么开路,其它元件我都有,就是这个BU3150开关管没有,要淘宝买,又舍不得运费。

网友:
看来这电源也一般般啊。

网友A:
电源管,找参数相近的,三个一齐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找参数相近的,三个一齐换掉。

这个是待机电源开关管,另外两个是13009对管,13009坏了才要成对换。

网友:
杂牌电源,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找参数相近的,三个一齐换掉。

待机管?不是对管好说,找个参数差不多的代换,没多大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找到疑似电路图了,在我印象中好像是一样,只是图中用的是C5027,实物用的是BU3150,具体今晚下班回家再对照一下,对的话就再扩大范围查找一下还有没有坏的元件,然后淘宝上买管,开搞!

楼主:
在网上找到疑似电路图了,印象中好像是一样的,就是图中是用C5027,我的实物用的是BU3150。在公司偷偷用A3纸打印出来了,今晚回家对照一下,如果确定是一样的话就再扩大范围找一找还有没有元件损坏的,然后淘宝上买管,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