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触摸控制的移动射灯

楼主(2019-05-20):
外观 凹坑是开关

这是背面

铝合金夹子

螺丝刀柄模拟夹持

总共10个灯珠

拆下螺丝 打开电池仓 三节AA电池供电

拆下灯头

细红灯是触摸信号引线 红黑粗线是电池线

pcb灯板

无字触摸芯片 边上3只脚的是mos开关

下文1R0应该是灯板限流电阻

接4.5v电源 触摸两档亮度

低亮档 电流约200ma 功率0.9w

高亮档 电流约400ma 功率1.8w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A:
估计是户外用品,偶还是喜欢手电+散光头

网友B:
AA电池恼火,估计镍氢电池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户外用品,偶还是喜欢手电+散光头

这个带户外是不是有点大了,还不轻呢,估计是前几年的设计,要是现在直接用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电池恼火,估计镍氢电池点不亮

3节aa直接改成锂电就行了,里面的空间很足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特别用,装支架上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特别用,装支架上照东西?

可以当移动射灯用啊

网友:
看着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