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了一个扬能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9-05-18):
修了一个扬能锂电充电器,故障无输出,外接电源查3842时,它烧了,换上好了。顺便把充电电压由44.6v改到42v。

网友A:
怎么都没图啊?改42V干嘛?难道是10串的?原来是多少就多少,你乱改可能充不满,可能原来是11串的

网友:
没图,光靠叙述可不行

楼主:
外壳和烧坏了的3842

楼主:
内部,兰色的可变电阻为调压用,换上去的,把电压从44.6调到42。

楼主:
在小红点的上方打了一个小孔,安装可变电阻

楼主(2019-07-08):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没图啊?改42V干嘛?难道是10串的?原来是多少就多少,你乱改可能充不满,可能原来是11串的 ...

充十二串的铁锂用。图从四楼补起

网友B(2020-07-21):
做工还可以啊,多少钱买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可以啊,多少钱买入的?

买铁锂电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