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准备水一贴,关于“傲腾M10”的一些个人看法

楼主(2019-05-19):
公开资料显示傲腾系列是新一代存储技术,个人觉得其可靠性远大于TLC,不说强于MLC、SLC(我指实际应用场景),至少比现在1000PE都做鸡的TLC靠谱,加之傲腾加速卡已经是第二代产品了,初代的BUG应该是已经搞定了的(假设初代有BUG的话),现在全新拆机货也就30-40块的样子,个人觉得完全有必要交一波智商税。

这次上车主要是为未来做准备,NAND生产厂的德行相信混坛子的老铁门都有深刻感受,QLC这种垃圾都在大规模铺货了,镁光的OLC也已提上日程。

国内 寨厂/小厂 连 降级/黑片QLC+无缓存主控这种完全不把数据当回事的操作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是干不出来的...

说回傲腾,现在的傲腾就像NAND的SLC,初期货或多或少有问题,但总比TLC、QLC强吧?加之因特尔有将傲腾颗粒做成非易失性内存的趋势,未来有可能直接将现在的傲腾颗粒拆走放到DDR4 PCB上做内存(当然这个可能性小,毕竟INTEL)。

所以,综上,这就是我水一帖的依据和理由!

网友:
水水更健康

网友A:
喷毛 傲腾M10你30一条包邮的肯定是16G 16G你做不了系统吧 你是想两条做RAID的 RAID做系统你就够烦的 还有傲腾M10你拆不了颗粒或者说拆颗粒没主控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毛 傲腾M10你30一条包邮的肯定是16G 16G你做不了系统吧 你是想两条做RAID的 RAID做系统你就够烦的 还有傲 ...

傲腾就不是拿来做系统的 而是给hdd加速的

网友B:
一直不太懂这个,装了nvme固态感觉很快了,再加上傲腾还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太懂这个,装了nvme固态感觉很快了,再加上傲腾还能快?

如楼上所说,是用来加速机械盘的。
想要比nvme固态更快,得上高端的,如傲腾900P:lol:

网友C:
明确告诉你,我是傲腾M10 32GB的受害者,且不说200+的价格比起16GB贵很多,而且这玩意如果脱离了2XX主板只能当数据盘(用第三方软件可做加速盘),我的Z97只能识别为NVME设备但是不能引导做系统盘,显示未知NVME设备,进系统才能被识别,但是傲腾一代32GB的我借同学的,自己的Z97可以识别为SSD设备并且安装系统做系统盘,读取速度900,写入34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确告诉你,我是傲腾M10 32GB的受害者,且不说200+的价格比起16GB贵很多,而且这玩意如果脱离了2XX主板只 ...

我是傲腾给SATA的固态加速的,用ICAS,因特尔的那个软件,4K确实快了不少,买过来就是玩玩,毕竟16G的才35包邮,因特尔最新的NVME固态不少用QLC,同时用傲腾加速了吗!傲腾主控和NVME主控集成在一块板子上面,这玩意代表将来QLC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傲腾给SATA的固态加速的,用ICAS,因特尔的那个软件,4K确实快了不少,买过来就是玩玩,毕竟16G的才3 ...

那是因为QLC已经烂的不得不用傲腾续命的地步了,Intel很清楚这点,所以搞出了一个什么H10的妖怪玩意,Intel还是没有脱离讯盘的思维。。。其实以后的趋势就是以傲腾为代表的PCH流行,然后nand走向灭亡。。。毕竟固态储存里面nand只是一种方案罢了

网友:
等ZLC引起世界崩塌的时候,非易失性RAM就开始革命了,不然还是赚钱第一,不然还是“瞬盘X代”16G=256GMLC固态的价格让你们乐在其中还津津乐道。这玩意我不碰。加什么速,有nvme插口为什么不插个固态,现在内存、固态什么价!要加速为什么不加内存上三星的鸡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确告诉你,我是傲腾M10 32GB的受害者,且不说200+的价格比起16GB贵很多,而且这玩意如果脱离了2XX主板只 ...

你可以修改bios让主板来识别nvme固态,自己上网搜下教程吧,很简单,我有个b85都刷了bios支持nvme固态,不过用的是转接卡插显卡接口支持nvme固态启动,速度也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修改bios让主板来识别nvme固态,自己上网搜下教程吧,很简单,我有个b85都刷了bios支持nvme固态, ...

Z97是原生支持NVME SSD启动的,我的SM961用的好好的,而且我试过初代傲腾32G也可以完美运行,所以手残买了一条,本来原以为也是初代,就是不知道这个神奇的二代有啥改动竟然无法引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确告诉你,我是傲腾M10 32GB的受害者,且不说200+的价格比起16GB贵很多,而且这玩意如果脱离了2XX主板只 ...

我的J5005的ATOM U主板一样支持NVME启动

网友E:
能让老主板支持吗? 30包邮水了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让老主板支持吗? 30包邮水了一条

做不了启动盘,除非修改bios,增加NVME驱动模块。不过我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不了启动盘,除非修改bios,增加NVME驱动模块。不过我不会

不知道谁还有傲腾M10,我想找人试试,不知道Intel干了什么勾当,我用傲腾一代就能引导nvme但是M10死活不行

网友:
这是硬盘慢,内存小的折衷办法,现在nvme固态不慢,内存容量随便32G起步,也就没啥存在基础了。

网友:
然而DDR4接口的傲腾已经上市了,我觉得3dxpoint前途无量,会成为nand的替代品

网友:
想想什么时候这个改改做其他用

网友:
傲腾好像只支持250以后的主板吧,而且7代以后的CPU效果才明显。很多有钱的人物是nvSSD做系统,傲腾给HHD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