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蝇拍及其铅酸电池

楼主(2019-05-19):
天气转暖,蚊蝇开始活跃了,一个电蝇拍坏了,按下按钮提示灯不亮了,怀疑电池有问题了,拆开修修。

请出主角

以前摔过,电网变形后,修复了一下,不平了,用热熔胶粘住,强迫它平整。

220插头弹簧片

铅酸电池亮相

电路板

内部整体

电路板近景

插接件还是不错的,维修方便呀

电路板背面

看着很脏是不是,他们竟然用石蜡涂了一层

4V250MA

电路板取下

检查充电的时候电池端电压,竟然达到30V以上

怀疑电池干涸了

看看里边就是比较干燥

准备加点水吧

净水机里出来的水用万用表一测,有阻值,不放心,自制点蒸馏水

这点就够用了

加进去

电压正常了

还有一层。

楼主:
加水后测电压

再测充电电流

检查电路板

电击开关一个脚虚焊了,不过呢,这个开关已经坏了,反正得折掉它换新的

开了一圈

有个这东东方便多了

加水就用这个东东

翻出一个准备换,发现这是卧式的,而且还是坏的

又找出一个长柄带支架的,这个是立式的,改造一下

先折断支架

再把长柄截短,修复一下

装上一下,正好

很灵活

这几个坏的,扔垃圾篓去,免得再干扰视线

充电

明天中午充电时间就够了。

本来想改成锂电呢,手头缺保护板和充电板,而且看这个铅酸电池还比较新,且能修复好,就接着用吧,用坏再换锂电。

网友:
净水机里的水不行,出来的根本不是纯净水,给人喝的,要留点矿物质才行。你那种方法也不一定干净,首先勺子就脏吧......最简单的去买瓶娃哈哈纯净水就好,那个水很干净,实验室里用来跑液相色谱。

网友:
完全不值得, 时间...

网友:
找个晴朗的中午,把网拿下来(不用拆开每层)用水洗洗晒干吧,你会发现效果跟新的一样了

网友:
我的也加了水,但灯啥的也正常。就是不能啪啪响了。不知道哪烧了

网友:
自制蒸馏水、高人佩服

网友:
现在都是可换锂电的了,也不贵,还省心

网友:
厉害,还自制蒸馏水呢

网友:
牛逼,原来蒸馏水可以这么制作。

网友:
这样做出来的蒸馏水,用万用表测有电阻没?

网友:
蒸馏水自己制,学习一下好方法

网友:
听说加水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A:
前阵因为bk650 ups的事可是彻底折腾了铅酸电池.
结论是: 除了耐高温和便宜以外没有任何优点.
对了, 循环电压最好2.35v/每单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阵因为bk650 ups的事可是彻底折腾了铅酸电池.
结论是: 除了耐高温和便宜以外没有任何优点.
对了, 循环电 ...

铅酸蓄电池安全性应该好一些,那些爆炸的电动车估计都是锂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蓄电池安全性应该好一些,那些爆炸的电动车估计都是锂电的吧

这个也不一定, 磷酸铁锂穿透不都没事么?

网友:
不知道还能凑合多久,建议还是换成锂电池加个4056充放电板

网友:
蒸馏水杂质还是太多,买怡宝纯净水阻抗比自己做的蒸馏水电阻高多了,自放会小很多~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