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卡求助,PreTest Fail

楼主(2019-05-19):
新手试水自制SSD,淘宝的SM2246主控板,8贴东芝闪存TH58TEG8DDKTA0开卡没问题,16贴总是失败。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感谢!

主控板正面:

主控板反面:

各通道识别都正常:

量产时出错信息:

量产设置:

网友A:
帮不了忙,但我认为你应该把版子改善一下,这板子做工不行,供电太简陋,就算开卡成功,寿命估计也不长,或者用起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了忙,但我认为你应该把版子改善一下,这板子做工不行,供电太简陋,就算开卡成功,寿命估计也不长,或 ...

我测了电源,确实不理想,3.3V供电实际只有2.88V左右。我初步调高到3.05V,开卡结果同样报错。

网友B:
这个要调到3.3V,然后把参数46项的值调低2-6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调到3.3V,然后把参数46项的值调低2-6再试

这个板我最高改到了3.15V,还是pretest fail。
拆掉一半flash,改8贴开卡的话,用2.9V的电压也没问题,跑圈也都正常。

关于调参数,方便说的详细一点吗?具体是哪个参数?46项我新手,理解不到位啊。。

多谢回复!

网友B:
1,打开工具的FLASHDB文件夹

2,找到flash.SET,用记事本打开

3,找到8DDKTA20的参数行,数第46项数值,26,把26改成20,保存退出

4,然后打开开卡工具,选中8DDKTA20这个闪存的参数

5,开卡

6,如果开不过,那么就把数值继续调低,比如18,16之类的

7,注意改参数的时候,开卡工具不能运行、改完了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工具的FLASHDB文件夹

2,找到flash.SET,用记事本打开

好的,非常感谢!
我芯片已拆掉8个了。等会再重贴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工具的FLASHDB文件夹

2,找到flash.SET,用记事本打开

已按这个方法试过了,没用。还是pretest fail
数字最小改到10了。

已放弃。。就用8贴256G吧。。。

网友:
板子供电问题  我8DDK开成功2个512了  跑圈无压力

网友C:
刚好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错误,搞了2个休息日,最后改了下选项,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错误,搞了2个休息日,最后改了下选项,ok了。

感谢回复。
初步来看主要有三处不一样:
Sync Mode和颗粒有关系,我的颗粒是不能勾的,否则会报其他错误;
quick erase应该不影响这个错误,我8贴的时候也没勾这个;
enable internal-intlv这个有可能有差别,但是我板子已拆,没条件测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初步来看主要有三处不一样:
Sync Mode和颗粒有关系,我的颗粒是不能勾的,否则会报其他错误 ...

应该就是电流不够,用的DC元件太差,估计

正电压是5%正负。实际上高点超出5%还OK,但是低于的话,就会出问题,特别是大负载条件下(如擦除、编程)

5V输入的负载条件下的实测电压多少也很挂件

其次3.3V负载条件下,1.8V负载条件下,1.2V负载条件下都要去测量的。看你的3.3V应该是PWM,可以改电阻大小来调节输出电压,另外电感可以换下可以过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电流不够,用的DC元件太差,估计

正电压是5%正负。实际上高点超出5%还OK,但是低于的话,就会出 ...

这个板子,3.3V电压原本只有2.9V左右,这个电压8贴是没问题的。估计原版电压偏低是为了降低主控发热。

电压我最高调到3.15V,16贴量产还是一样报错,试了很多工具,后来就没折腾了。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但是换电感可能作用不大。电源芯片的电流限制了的话,还是会供电不足。

网友(2019-08-13):
你好,供电电路你是怎么调到3.15的,我和你这个主控板一样,3.3供电也只有2.8

网友:
参数里面的3,84,8F,27,30,2,5F,最后一个字的5F改成3F

3,84,8F,27,30,2,3F

网友(2020-05-12):
可能是硬盘盒供电不够。尝试把硬盘接到电脑里,短接后开机,开机之后再去除短接。直接在电脑里开卡试试

网友(2023-03-06):
感谢分享,有图有真相

网友(2023-07-10):
一模一样的问题把我带到这里
没改任何参数,换一个转接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