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283剃须刀不通电也不转拆机维修

楼主(2019-05-19):
飞利浦283剃须刀不通电也不转拆机插220V电压充电,指示灯不亮,开机也不转

6角螺丝,对我们来说是普通螺丝,2个螺丝

2个1.2V电池

220V接口虚焊导致打火,线路板都碳化了,要清理碳化的部分,重新焊接

镍镉电池2个串联

电池上面好多灰尘,不是锈,清洗下就好了,

2.4v电机连接电路板的是铜箔

原装刀头

捏着这里轻松拿出了

这个刀网刀片很耐用的

刀片是单层的,曾经拆个一个是双层刀片

装好,可以充电了,试了下好了,可以刮胡须了

上一个飞利浦剃须刀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31&page=1#pid403380

网友:
这个是很老的款式了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里面有个芯片,应该不是傻充

网友:
壳里面空间够大可以装个手机淘汰的锂电池。

网友:
电路设计的不错,没看明白1090是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
所谓的灰尘是胡须渣吧?

网友(2024-11-08):
剃须刀是不是体积越大越好啊

网友(2025-03-15):
飞利浦的282与这283电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