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996年联想逐日3000老电脑

楼主(2019-05-19):
发现一个联想96年的老电脑

网友:
大圆口键盘。
就这两张图么?

网友:
这个电脑比较老了

网友:
:biggrin:1996年的,比小鲜肉都老

网友:
小白表示不信这是96年的,我对6C/566的理解是P6 Celeron@566Mhz;应该是铜矿赛扬了,大概2000/2001年的电脑了。至于那个96年的标记,大概只是显示器的产品许可或标准的获得年代。

网友:
不知道以不能见到win95的启动界面

网友:
这个主机是菜羊566的,主板是P3时代的I810。
所以不可能是96年的主机,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

网友(2019-06-18):
拆过legend 品牌机,2001年 810T+图钉1200.
今天还能用,上了个电视卡,接机顶盒视频输出可以看电视。
win2000启动都嫌慢,最后换成win98.启动快。

网友:
显示器上的日期是批准日期。

网友:
我当年买过奔月2000系列,P2-266cpu,原配win95系统,卖机的给我一个98的随机碟(当年的随机碟可以安装到别的电脑上!)97还是98年11月买的,跟着遇上CIH,直接维修了一个月,换了硬盘主板!最后好像服役到08年,中间自己加了个S3的显卡和更换过40g硬盘。
那个原配的键盘记忆深刻,超级重,超级好用,而且用了10年还在服役,最后是因为里面的薄膜电路我用铅笔修了3次放弃了。跟另一台电脑的DT35键盘同样耐用,比DT35好用。

网友:
还有,我记得逐日电脑好像是带语音输入的,当年配一个mic,虽然语言识别很慢,而且要标准普通话才能识别,跟重要是只能识别特定的语言指令,但是真的是方便了很多一部分人

网友:
许可证批准日期==出厂日期?

网友:
96年还没有普及usb口呢,主板上可能有预留接口,但绝不会背板上也有

网友:
这个2000左右的机器了 键盘鼠标已经是PS2小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