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乔安模拟半球摄像头

楼主(2019-05-19):
乔安摄像头 轻飘飘的  一直都是正常用 突然发现没有影像  不过白天正常 应该是红外问题摄像头正面 四个红外灯珠

全塑料的外壳 背面的散热孔很容易进入异物

拆解很简单就跟奥利奥一样 扭一扭就开了 扭下来的上盖

拆下上盖后的样子  可以看见有个断线

继续拆 拆下后面接线  也是五线设计

拆除的主体  与枪机相差不多

主体背面的样子  无语了 这里也显示断线 看着像人为的 可是这个 可是找不到断线 闹鬼了
仔细看看断线的情况 无语  看断面不像是新断的  这个应该是红外供电  要不是新断的 原来怎么用的红外呢  懵逼

拆解了 看看主板吧

继续拆解 把红外主板拆下

红外主板背面 光秃秃的

拆了红外主板后的样子

继续拆解 拆解支架  都是卡扣设计

最后看下摄像头

其实这个板子拆到最后就是很小一块

全贴完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看断层像是人为的

网友A:
这个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果怎么样

还行吧   这玩意从工程宝看不出来多少区别   不过模拟的方便  找个有视频输入的就能看

网友:
摄像头里面还是不错的。模拟的就过时了

网友B:
断的另一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的另一头没找到?

另一头找到了 但是没找到中间断线    很无奈

网友:
看断口是人为的剪断,一红一黑像是电源线,

网友C:
线被剪了,有人不想晚上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被剪了,有人不想晚上拍到

人为没跑   不过想破坏没必要拆机剪线    直接断电或者剪视频线都方便啊   看样子也不是近期断的   为啥前期没问题呢   无语了

网友D:
剪断的那根是不用的,因为那个接头是用于IRcut(红外切换)用的,一根线连光敏电阻后检测高低电平来切换红外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断的那根是不用的,因为那个接头是用于IRcut(红外切换)用的,一根线连光敏电阻后检测高低电平来切换红 ...

额   那红外灯板如何供电呢   好奇怪  灯板上只有这个插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那红外灯板如何供电呢   好奇怪  灯板上只有这个插头啊

灯板有两个插座,正反各一个,一个是供电的接尾线2线插头,一个是IRcut接头,主板接三线插头。应该就是这样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板有两个插座,正反各一个,一个是供电的接尾线2线插头,一个是IRcut接头,主板接三线插头。应该就是这 ...

原来如此  学习了   那看来就是红外出问题了   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学习了   那看来就是红外出问题了   谢谢指点

晚上没图像首先检查电源,我之前遇到过电源老化,晚上带不动红外灯的。先换个电源试试,然后查尾线到灯板的供电,最后查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上没图像首先检查电源,我之前遇到过电源老化,晚上带不动红外灯的。先换个电源试试,然后查尾线到灯板 ...

我换了摄像头正常了   这货没研究  已经丢了  只留下了尾线  给枪机用了  看来前辈对监控维修有很多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謝謝分享 这小玩意一般只能看个轮廓吧?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