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家庭网络存储都有什么选择呢?可以在线播放视频么?

楼主(2019-05-19):
       平常没事就爱看点电影电视剧,但是视频网站太多,没准我要看的在哪个网站,有的还要会员,冲会员看了一回,以后想看还得再冲,有的清晰度也太差,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设备能做家庭存储,把下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存储到里面,等想看的时候打开设备,用手机电脑访问就能播放的,当然价格也别太高。

网友:
蜗牛|  玩客云

网友:
普通电脑就行,系统最好XP或者2003,WIN7也行就是权限有时候比较麻烦,WIN10配置太高不推荐,你可以找个J1900或者D525之类的主机,那个功耗省,一般的NAS也是用的这类主板,加个2T硬盘应该就行了,主板最好带千兆口,不过如果同时看的人不多,片子不超过1080P的话百兆的也没问题,手机用ES+MXPALYER就能看,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
不搞太复杂了,直接买个带usb3.0的路由器比如某米200左右,挂个本坛usb3.0盒子加笔记本硬盘,最重要是要千兆口,就可以局域网共享了。

网友:
玩客云应该也可以  现在不能挖矿了  貌似70可以搞到

网友:
带硬盘的路由

网友:
推荐迅雷的下载宝,或者玩客云,其他NAS什么的,还一样要找下载软件的,迅雷的这个可以远程下载,随便哪个地方登陆添加下载,回家就能看了。
我做了个黑群晖,还是一样添加了迅雷下载功能在用。

因为现在只有迅雷下载还是比较快,可以下载的东西比较多。除了现在迅雷有些东西下载限制。

网友:
入了NAS918+,想把HP GEN8处理掉。

网友:
我是上了蜗牛星际的车,做了台黑群晖,现在外网内网都搞好了,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黑群,手机装DSfile或者DSvideo:lol:

网友:
win7电脑,装360浏览器,加油猴脚本插件,配合各种会员脚本,看各大视频网站都没问题。而且你任何linux的nas都没win里各种云盘各种下载工具多,破解的也多。

网友:
蜗牛的机箱电源,群里开车价格不到50,然后买千兆口小板子,大约50能买个D525的,100买个1037u的,最好买是ATX接口电源的板子而不要DC直插,板子还会便宜点,2g内存大约25-30,除了硬盘整套硬件不到200。装32位win7版本,装云盘装迅雷,开共享开远程桌面,下载破解版本的server-u开FTP服务。硬盘可以根据需要买,现在二手完好的机械硬盘大约1块钱10g,要卖家提供测试图ok那么翻车几率就不大,建议买500g-2t之间的硬盘,风险可接受就行。

网友:
蜗牛星际+老毛子的win10,完全满足要求,我就是这样用的,j1900最高能播放264的影片,也可以 用电视或者机顶盒播放NAS里面的电影

网友:
用的海康威视的H90,Android系统可以直接播放,可以多账号,也可以直接下载,目前自己用的还好

网友:
我有  迅雷 下载宝 Pro  卖你

网友:
蜗牛星际  小米R1D

网友(2019-09-10):
旧安卓手机一台直接用ES文件共享浏览器共享文件就行,低成本,低消耗,BT下载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