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urpeer AV4等DTM0660方案万用表改造讨论——硬件部分

楼主(2019-05-19):
引用坛友hackerboygn的分析,看来没啥改造可能啦
强调一点,EEPROM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保存配置,程序都固化在牛屎里了,而且还是OTP,程序不支持,怎么改EEPROM也没有。
12P65的TX脚没有当EUART使用,实际上只是个普通IO控制11P36部分的供电,所以直接直接改成串口是不太现实的,更可行的办法是分析两种间的通信协议。

这个表现在我已知的BUG:
1.无法按说明书中的方法关闭自动关机功能(未完全测试,至少APO标志永远都在无法关闭);
2.HOLD模式打开后无法操作背光,退出HOLD模式后才会执行在HOLD模式进行的背光操作序列(背光是挂在11P36上的,所以11P36在想我都进入HOLD就不理那个12P65了,有事以后再说);
3.REL是残废(11P36想着12P65自己已经减了,12P65想着我都告诉11P36进入REL模式它不会自己减吗我很忙的)
4.PEAK是残废(12P65:我都告诉11P36进入PEAK模式了,乘系数这种小事就让它来吧我很忙。11P36:&%*…¥%¥#)
现在已知的几个bug应该是两个MCU配合上造成了,我觉得暂时无解,我已经放弃研究了,有想法的小伙伴继续。。。

目前讨论
主楼:rs232电路
2楼:电池电路、左侧牛屎的猜测
3楼:Rel键电路、更换电容

参考eeprom修改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52

打开设置部分的rs232功能后,电路部分猜测如下:

坛友后海的拆机图,没猜错的话电路板上的D2即为数据传输用红外二极管,通过附件连线到电脑。

国外修改者的类似电路

楼主:
该表使用9V电池供电,附近有一颗HT7133三端稳压芯片

网上资料如下:
HT7133 HT7133-1 HT7133A-1简介
是采用COMS 技术的三端口低功耗高电压调整器。允许的正常工作时的输入电压可达24V,*高耐压可达28V
特性:
输出固定电压值: 3.3V
高输出电压精度 精度±3 %
低输入输出电压差 典型值40mV
低静态功耗电流功耗范围(1.2-2.0uA);典型值:1.5uA
输出负载电流典型值:30mA
高输入耐压*大28V
低温度系数-45-+85 摄氏度
存储温度-60-+120 摄氏度
封装型式TO-92&SOT-89&SOT-25
HT7133 HT7133-1 HT7133A-1的应用领域:
电池供电设备
通讯设备
音频视频设备

dtm0660系列芯片工作电压为:2.4V〜3.6V,或许可以直接换用5号7号电池,或者锂电池?电池仓设计兼容5号电池串联,有用来连接电池正负极触片的卡槽,自己diy个触片估计就可以换电池了。

左侧牛屎的猜测:对比官网64针脚的所有芯片,晶振接线类似的只有一个

那么该表所采用的方案实际类似于主板型号为MS8236万能表的DTA0660L(即hy12p66)+HY11P14,可能为HY12P65+HY11P36。

但是ms8236为3位半的表,surpeer使用的hy12p65手册中和hy12p66也有也是推荐5000字

谜之四位半,风评精度高,只能说出厂校准做的还不错?

楼主:
Rel键部分:按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22
中的zt102(dtm0660-HY12P66)增加按键的电路

该表的电路或许如下图,当按下Rel键,22脚和23脚应该相通——如果不通,线路问题,如果相通,就是软件问题了(不确定eeprom中有没有,如果在芯片内置存储就没办法了)

电容部分:外网有一篇替换AN8008/AN8009(外贸版众仪zt109)电容,提高读数稳定性的文章,将Rubycon100μF/16V电解电容换为低esr电容,C14,C15和C16没有元件的焊脚补焊贴片电容。Surpeer AV4两颗电解电容好像是220uF/16V的普通电容,如果读数不够稳定,可考虑换掉这两颗普通电容。

网友:
能不能增加还要看芯片是否预留这个功能

网友A:
定制芯片的io定义未必和说明书的一致,有些功能很可能是没有定义的,比如real按钮不能用很可能就是因为相关接口没有定义所致,无解。

网友B:
左边那个芯片型号确定了没?
牛屎完全遮挡丝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芯片的io定义未必和说明书的一致,有些功能很可能是没有定义的,比如real按钮不能用很可能就是因为相关 ...

HY12P65看周边电路,似乎基本对应dtm0660手册中的电路(还没收到货,仅根据图片中容易辨别的部分)
比如芯片18脚接eeprom的第5脚,48脚接com,15、16脚接晶振,49~56的多个贴片电容(取值似乎不完全相同)

网友:
我也留意过这个。波特率2400。单方向至计算机。

有意改造,还没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那个芯片型号确定了没?
牛屎完全遮挡丝印了

不确定,猜测要么是高端的HY3131(5万字),要么是低端的HY11P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确定,猜测要么是高端的HY3131(5万字),要么是低端的HY11P系列

可以把左边芯片供电断开看看显示有什么变化,不出意外左边芯片是负责模拟条和第二显示区的,即使断开也不会影响测试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确定,猜测要么是高端的HY3131(5万字),要么是低端的HY11P系列

放心,用5万字芯片是没可能的

网友A:
还有,看图片可知主芯片使用的分压电阻精度仅仅0.25%,与普通dtm0660和dm1106芯片 5999显示的万用表所用分压电阻并没有差异,而这些分压电阻对测量精度有决定性影响,所以标称精度不应该高于0.25%,4位半的精度不应如此之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验证它是不是强改的1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左边芯片供电断开看看显示有什么变化,不出意外左边芯片是负责模拟条和第二显示区的,即使断开也不 ...

右边芯片的疑似LCD部分,引脚都没有,断开左边供电估计整个都没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看图片可知主芯片使用的分压电阻精度仅仅0.25%,与普通dtm0660和dm1106芯片 5999显示的万用表所用分 ...

根据外网及坛友的实测评论,实际精度似乎不错?
说明书中的标称精度

另一帖中转载的实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外网及坛友的实测评论,实际精度似乎不错?
说明书中的标称精度

拆机图中的几个输入电阻和分压电阻都是0.25%精度的,而芯片说明书写的明明白白:这些电阻的精度对电压测量结果存在决定性影响。正规的4位半万用表这些电阻即便用的0.05%的高精度电阻,标称精度也仅仅0.1%。
而这货用着0.25%精度的电阻,却在说明书中标注DC精度竟然0.05%,简直是扯淡!!
真应了那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外网及坛友的实测评论,实际精度似乎不错?
说明书中的标称精度

DTM0660或DM1106EN这类芯片的万用表,经过校准后可以做到1字不差,难道说明书就要标注0.00000001%的精度吗?那不是开玩笑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HY12P65看周边电路,似乎基本对应dtm0660手册中的电路(还没收到货,仅根据图片中容易辨别的部分)
比如 ...

12P65 PDF中的相关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P65 PDF中的相关标注。

还真是5000字,自己之前不够仔细没找到。那你认为19999字是改出来的还是左边芯片提供的呢?

左边芯片不确定型号,都是新表,短时间估计也没人会铲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5000字,自己之前不够仔细没找到。那你认为19999字是改出来的还是左边芯片提供的呢?

左边芯片不 ...

左边芯片应该仅仅只是显示部分吧,测量功能都在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芯片应该仅仅只是显示部分吧,测量功能都在右边

请看2L更新,根据晶振引脚,猜测左边是HY11P36。这岂不成了软改的四位半?顿时兴趣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