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拆了加装电池组

楼主(2019-05-19):
旧电池利用下,拆电动车加装电池组,增程

网购的便宜充电器,和大家拆的一模一样,旧芯加新壳,而且这种是老版满电不断充的那种,所以充电时一定要有人看着或到时断点。

普通的小型踏板电动车,能放两种电池组,4812或4820,如果是新电池的话,4812可跑约32-36公里,如果是4820应该能跑约50-65公里。
这次改装是达到这个电池盒外形尺寸极限,放八块12AH电池,对应电池盒尺寸应该@405 X 210 X 160,所以需要改电池盒,把原来台阶去平,将一边挡板后移至车架,不需要动车架部分。
装上了八块旧电池后,大体容量在13AH左右,因12AH电池检测容量时,使用的为5A放电,而现在的电动车一般放电电流应该在6-7A,且在上坡或起步时,电池能达8A,所以电池在正常使用时,放电性能肯定是不足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6-7A放电,能放出10AH的电池,在检测时完全可以达到12AH电池标准。

这是充电转灯后的电压值,其实这是因为该充电器的转灯后,并不断充,依然有55.5V的恒充电压,所以在转灯一到两小时后,一定要手工断电,为然电池是要坏掉的。
现在采用的加电池方案为两并,并四串,同时使用八块旧电池,这样的好处是每块电池承担的电流少了,实际使用中也能感觉得到,电压掉的很慢,而缺点可能就是电池因不平衡会互相充放电,影响寿命,不过就这种该报废的电池,能再多用几个月也是赚得。
现在主要分析一下加水对电池的影响,实际这种电池肯定是可以加水的,且有一定效果,但加水后很多人反应是更不耐用,这主要是因为电动车的控制器及保护是针对铅酸电池的电压设置的,电解液比重严重影响电压值,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有效电压值,需要加注的是电解液,使得电解液比重达到标准,这样有效电压值就会升高,但这样的问题带来的就是因为电极硫化而造成的电解液失衡问题不能完全化解,因为硫化的解决是要一个较慢的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造成电池不能正常使用,所以如果可以,可以加一些低比重的电解液更好一点。
前段时间我试过在电池里加入柠檬酸液,加入后,电池容量也有一定上升,大约有个1/7到1/8,但带来了负效应为长充不转灯,也试过不是自身漏电造成。所以加入一定比重的硫酸液应该比加水更好。
如果我们测试电池容量时,一般是以10.5V做为放电终电压,而把14.8V做为满充电压,在加水后,电池的端电压下降,终放电压却依然10.5V,实际容量虽然可能有所提升,但因为进入了保护阶段,就无法再有输出,而加酸比重过大的电池是什么样子的呢?加水比过大时,端电池会高一些,表现在电动车上就是首格点很难掉,只要是掉进第二格就基本上要没电了,这就是酸比过大的电池,因为放电终电压已然提高,但有效容量却很小。
如果大定偿试测量看下现在的铅酸电池端电池,会发现,新电池的静态电压在13.3V-13.5V,而旧电池的一般12.9V-13.1V,就这零点几伏的电池要是配成一组,也会形成约1-2V的有效电压差了,所以修复电池,除了要修复容量以外,也要掌握好电池的端电压。

网友:
现在的电池不都是免维护的了么?

网友:
锂电池平衡充很常见,不知道铅酸有没有平衡充,这样就可以改善新旧电池混用

网友(2019-10-09):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知识,木分了,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