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牌12v无刷电钻开箱并降低充电器电压顺便测试电池容量

楼主(2019-05-19):
前些天看到伟云兄评测坛友优惠的无刷电钻,感觉价格不贵心里长草也入了一把。

没有盒子 就这两样东西 体积小巧

没有品牌

另一面,力道挺大,有堵转保护 ,低电截至保护没有 完全靠保护板。空载全速大概5 60w ,启动电流瞬间大于10a。最大功率预计在120-150w之间

照明灯

电量指示和正反转

按键会指示电量,照明也会点亮,5, 6秒会自动熄灭,虽然不太准确,有总比没有好点。 灯光熄灭后静态功耗小于20ua

夹头参数

扭矩调节

20+1

两个档位 ,由于前面很多坛友已经拆过了所以电钻拆解省略。
想看内部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6&extra=page%3D1

12v电池

底部,中间放电正负极,底部充电正极 。

三颗螺丝

拆开

抽出电芯

三粒动力锂 ,容量1300 实测三粒电压都不一样,配对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根本没有配对。

有一粒疙疙瘩瘩的,貌似里面铁皮有锈蚀。

保护板

拆掉后

保护板另一面,这个保护板只有了一颗放电控制mos ,充电保护mos被省略,取而代之的为一颗ss34肖特基,所以只有过放保护,没有过充保护。

有坛友指出有过充保护,经测试确实带,只不过用了一颗小mos 由于疏忽没完整测试造成错误结论还望见谅(最近较忙 一些测试做的比较仓促马虎 也不太完整)感谢@zhyzsn坛友的测试
下图为过充控制mos

资料

保护ic

资料

放电保护mos

充电靠一颗ss34隔离 ,所以最大充电电压应该限制在4.2x3+肖特基压降(0.1-0.3 根据电流大小)
然而配套充电器空载输出13.3v ,这样直接充电池会存在过充的风险(实测充满转灯电池开路电压超过13v已过充)。后面会有相应的改造

先测下恒流值 大概760

测试转灯电流

继续减小电流

110ma转灯,这个充电器系恒压恒流充,转灯靠一颗358控制,只控制led指示灯并不切断充电电流,转灯后实际还有110ma电流,要想完全充满需要多等待一段时间。

下面改造一下充电器,主要降低一下输出电压。测下空载电压13.36v 其实不太稳有波动 这个算最高

万用表二极管档短接一下看下底数

测下肖特基小电流压降0.19v-0.017v=0.173 按0.2v算由于充电末期电流很小二极管压降很接近这个数值, 充电器最高输出不应超过12.8v 否则过充

拆开

壳子

板子

这个pwm字被磨去 貌似伟云兄拆的有型号,好吧不去管它,充电器恒流靠初级pwm控制,由于此pwm内部集成cs检流电阻所以输出恒流值不能轻易改动。

pwm还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内部自供电无需辅助绕组,所以变压器一次侧只有一个绕组。这个是输出部分

转灯控制电流取样, 输出也用了一颗二极管隔离,电压取样在二极管后,所以二极管特性不影响输出。

反面

431取样电路

led和驱动管

431下臂由两颗电阻并联,为了易于改造简化步骤,直接去除104电阻基本能使输出电压降低到13v以下。

实测12.9v 这个电压减去肖特基压降,基本上可使电池最高电压控制在12.6v左右。

充电试试

转灯后电压12.59v 这个电压稍低于12.6 ,在多补充一会儿可以达到12.6v多点儿,电池是比较安全的。

顺便测下容量 按1.3a 1c电流放电到8.4v

开始测试 ,可以看到压降较大,当然为了省事儿没用四线容量仪测试,有一定线组影响,但观察发现开始阶段电压下降很快。

测试完成

最终只放出大概1100mah容量,此时电池已经过放保护,实际上这个保护板过放保护阈值较高。

此帖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我39的充电钻1.5安放电也放出接近一千一百毫安时的电,内阻42毫欧左右,你的电钻多少钱?

网友A:
这电池还是要换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还是要换掉才行

嗯 先凑合用着,回头找几粒换下~

网友:
坛友开的店里的

网友B:
哎你们还有的玩我连玩都没得玩收到的是不通电的老板直接要我退回了

网友C:
充电器和电池感觉都是拼凑来的

网友D:
好牛逼,都给分析透彻了。

网友D:
大神,这钻值130这价嘛

网友E:
膜拜,pdd注册一个账号得5元无门槛券,可以9毛包邮撸一个12v电池,这样备用电池就有了

网友:
我是来年仪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你们还有的玩我连玩都没得玩收到的是不通电的老板直接要我退回了

 点儿背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和电池感觉都是拼凑来的

嗯 我也有这个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牛逼,都给分析透彻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钻值130这价嘛

这个还是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膜拜,pdd注册一个账号得5元无门槛券,可以9毛包邮撸一个12v电池,这样备用电池就有了 ...

是吗,回头我搜搜去,多谢~

网友:
教科书界别的评测啊。

网友:
因为电池和充电器,大婶这把草拔得不太舒心哈

网友:
感觉不错,无刷的,太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值的~

大神,这钻值130这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