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S9922-DMM4方案万用表改造:数据传输、副屏

楼主(2019-05-19):
本来搜索dtm0660的改造,搜到个其它型号的改造视频(没有具体接线图),有点意思,记录一下
一、红外数据传输部分

二、点阵副屏

有源代码:

三、液晶副屏

楼主:
视频中改造的表:深圳维希特VC99,某宝百元左右(功能不全)。
采用同样芯片搜到的有:优利德ut61b、利利普B35蓝牙表等,功能较全。

网友A:
单片机架构的IO接口功能都需要定义的,和这种芯片不一样。哪怕电路都接上了,接口没有定义也是枉然。从rel不能正常是用来看,很可能是没有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架构的IO接口功能都需要定义的,和这种芯片不一样。哪怕电路都接上了,接口没有定义也是枉然。从rel ...

这个帖子和av4无关,芯片电路都不同,只是单纯记录下。

网友:
技术大佬,支持支持!

网友B(2021-04-19):
大虾高人,改造原视频地址在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虾高人,改造原视频地址在哪?谢谢

https://youtu.be/FPksaFYixVQ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youtu.be/FPksaFYixVQ

谢谢!

网友(2021-08-15):
改造一台VC99,使用单片机读取数据后,在LED点阵屏上显示,谢谢zwillhill

网友B:
自己写的上位机,通过串口采集万用表数据,显示实时动态波形曲线图,同时将采集到的数据远程上传到数据库服务器的MySql数据库中,做大数据分析,趋势分析!万用表作用可大了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的上位机,通过串口采集万用表数据,显示实时动态波形曲线图,同时将采集到的数据远程上传到数据库服 ...

大佬软件可以给我开源的吗?我学着改改

网友(2023-02-28):
大佬软件可以给我开源的吗?我学着改改

网友(2023-06-09):
楼主 为啥我最近买的VC99是SD7501的方案

网友(2024-05-17):
现在很多表都换成DM1106和SD7501方案了,不知道哪些表还可以UART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