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维护淘来的老电话旋转拨号盘(全部拆成零件)

楼主(2019-05-19):
拆解维护淘来的老电话旋转拨号盘淘到一个老电话的拨号盘,这东西想当年是那么高大上。现今成垃圾了。拨号转的不畅

拆解顺便清理上油。就是这个

反面

摘掉遮羞罩

这是转换成拨号脉冲的开关

摘下开关,红铜片,触点发黑,难道还有银成分

仔细看看触点

余下是机械结构,齿轮传动,转涡轴旋转,由涡轴控制旋转速度

撬下压盖,露出拨盘固定螺丝

压盖上有两个舌头,平时卡在塑料拨盘上

这是拨盘的固定部分

取下复位弹簧

摘下拨号盘的面板

摘下旋转涡轴,就是这个控制转速,转速快了离心力增大,两个配重距轴远,增大转动惯量。再快就摩擦外面的铜圈,直接导致钻转速降低。

带动涡轴转动的齿轮,同时也控制铜弹片开关动作

基本拆了,还有一个卡圈未拆

就是这个了

板上光光了

这个是拨号盘转动的擒纵机构,和自行车飞轮是一样的结构

拨号盘轴,限位盘

就是这两个器件配合控制转速

清理白白,上油后组装

机械部分组装完

仔细观察控制铜弹片动作

扣上遮羞罩

恢复原貌

网友:
复古的很有感觉

网友:
看来八音盒的蜗轮带动蜗杆的,限速机构很常见。

楼主:
和八音盒结构略有不同,但原理基本一致。

网友A:
我就很想知道,这传送十位不同的信号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很想知道,这传送十位不同的信号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的,就是按特定的规律脉冲计数。以前的电话分为脉冲拨号,和双音频拨号。后期的话机有的有选择开关。这种老式的是只能脉冲拨号。需要交换机支持。

网友:
这种拨盘电话机以前见到过,很享受那种拨盘时的【滴滴滴滴】的响声。。。

网友(2021-05-09):
这东东也算复杂了,材质厚实可谓万年牢,尼龙齿轮很给力,那接点属于当年通信器材规范,银合金是必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很想知道,这传送十位不同的信号是怎么做到的。

拨盘上每个数码对应于大齿轮的特定齿数/该齿数对应于小齿轮的转动圈数,小齿轮转一圈使接点闭合3次即3个脉冲,那么拨不同数码时就产生不同数目的脉冲了,如此拨数码大的时候脉冲自然多,这里数码0需要产生的脉冲最多,由于稳速机构的存在每2个脉冲时间间隔相同导致拨0时耗时最长,如果拨出的电话号码0比较多,那就要考验耐心了,后来的电子按键就稍有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