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纽曼数码相框

楼主(2019-05-19):
坛友赠送,感谢

相框挺厚实
四维

参数

按键

接口

支架少了

拿掉上盖

拿掉边框

漏出主板,没有电池

两个小喇叭

F也没有,变成了个小存储芯片

拿掉主板

通电发现短路,主控发热严重,宣召死亡

音频芯片

主板按键,接口

很简单的主板,但是我修不了,留下屏幕,其他扔掉

网友:
这类数码相框如果能改成AV输入的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音频IC好像也烧了,两喇叭留着吧,其余的可以丢了,屏幕查一下型号,如果能搞到驱动板就可以D个小显示器了。

网友:
两个芯片都烧出包,没得救了

网友:
都是在库房放太久了。。。
唉,早知道早收拾出来就好了。。。

网友(2019-12-13):
两个芯片都烧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