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BL Horizon床头音响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5-19):
问题描述:
机器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切正常,出现故障时通电屏幕背光亮,背后灯亮机器所有按键都无任何反应。屏幕无字只有背光。在把所有其余东西都拆掉后只留下屏幕 主板及电源测试问题依旧。问题只在关闭电源再开后100%出现。得拔掉电源后至少三小时以上插上电源再开机有可能正常。机器正常的时候如果一直插电不关没有任何问题。最近一次关电源后,即便拔下插座再插上始终无法正常了....还需要什么资料我会再拍照 感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电源这边的问题最有可能出故障了
得拔掉电源后至少三小时以上插上电源再开机有可能正常。 你用的是电源适配器吧? 先检查下13v是否足够有没有被拉低 ,还有就是主板主要供电的大电解电容,是否失效。
还有就是固件是否丢失?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也可能是哪里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电源这边的问题最有可能出故障了
得拔掉电源后至少三小时以上插上电源再开机有可能正常 ...

原配 13v 2.2a换了一个12v 5a的接上依然不行。固件问题的话不可能时好时坏。其实我也是怀疑电容。用电阻档测的时候,大部分电容都是数值上升,有一个电容始终是定值 还有一个阻值0

网友:
仔细检查这几个电解电容~

网友C:
有没有尝试过换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尝试过换晶振?

没有还没动手换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也可能是哪里虚焊了

这个设备放了一年时间没有使用就这样了。没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放了一年时间没有使用就这样了。没摔

那就是电容问题,实在不行都并一个或者干脆换掉试试

楼主:
换了两个疑似的电容,在板子上测电容为定值。焊接下来一侧没问题……换了俩电容问题依然存在。下一步带电测测晶振

楼主:
哎...没人懂么?

网友D:
这问题还是电容可能性大

网友E:
很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cpu工作的三要素时钟 电压 复位三者一个出问题cpu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查下cpu的工作电压有没有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还是电容可能性大

我在板子上测只发现三个电容20k欧档 阻值恒定。这三个电容拆下来测都是好的。其余的电容都有升阻值归0的过程。所以就没在拆。四个晶振带电测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cpu工作的三要素时钟 电压 复位三者一个出问题cpu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查下cpu的工 ...

感谢回复,我查查资料吧 入门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还是电容可能性大

难道是密密麻麻的贴片电容里有坏的。。。这怎么找

网友:
希望你能修好 要是修不好的话 可以考虑把配件卖给我 我那个的液晶屏坏了

网友F:
我的那个液晶屏坏了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F:
我的那个液晶屏坏了

液晶屏坏了后面有维修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密密麻麻的贴片电容里有坏的。。。这怎么找

查复位,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