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小白求助!IS903量产镁光NV263

楼主(2019-05-19):
小白求助!IS903量产镁光NV263,不知道要改什么参数还是不支持此闪存,拜谢各位江湖高手

网友:
修改文件格式:序号xx=物料编号-ID-相同ID的第一条序号

网友:
自己该参数,就是设置文件里面添加上自己的flash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