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公牛GND-1定时插座故障。

楼主(2019-05-19):
我有一个公牛GND-1的定时插座继电器无法吸合,之前一次维修是更换安规电容前,到DB107整流桥的电压只有不到6v,到继电器的电压肯定无法满足吸合的工作电压,更换了一个安规电容就好了,这次又遇到相同故障,但是更换安规电容后故障依旧,更换上去的安规电容是新的,已经更换了两个故障依旧,更换前都测试好容量,测AB有241v,CB有241v,CD不到6v,我这里的市电一直都是240v左右),意思就是经过了并联的安规电容和电阻以后只有不到6v了,测试这个并联的贴片204电阻200k的阻值也是正常的,但是我目测DB107整流桥后并联的一个玻璃封装的稳压二极管外壳已经开裂,这个玻封的稳压二极管可能是1N4749A,拆另外一个没有故障的GND-1定时插座,在电路板上的情况下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试,对比两个定时插座这个位置的稳压二极管读数不一致,不能正常工作的这个稳压二极管可能已经被击穿,我只是个维修新手,请问各位大神,这个位置的稳压二极管故障可能会导致整流桥前的电压变得那么低吗?图片借用老论坛dreamotaku的手绘图片并做了一部分修改。

网友A:
当然啊,你把整流桥和坏的二极管看成一个电阻,现在坏了,阻值变小,而电容的容抗没变,整流桥分到的电压自然就低了。

这个电路不好,纯粹是为了省成本,待机0.2-0.3W左右,发热也明显,我自己用手机充电器改了这个的电源。发过帖子,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啊,你把整流桥和坏的二极管看成一个电阻,现在坏了,阻值变小,而电容的容抗没变,整流桥分到的电压自 ...

谢谢,现在坏掉的1N4749A换好了,电压也上来了,但是测得有29V,不知道是我表不准还是什么问题,这个是低价的阻容降压,是不好,你的贴子估计得到老论坛里去找了吧。

网友:
我也是发热厉害,干脆把插头剪掉和电线直接接好

网友A(2019-12-04):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坏掉的1N4749A换好了,电压也上来了,但是测得有29V,不知道是我表不准还是什么问题,这个是低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5620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5620

请问能不能画一个接显卡板那四条线的图,刚刚看了有点乱,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