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请教个问题 加氟后 视液镜 总是有气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19):
汽车没氟利昂了  抽真空定量加氟后  停车很久 突然发现 视液镜里有气泡流动 单向流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停多久啊!压力平循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多久啊!压力平循中?

停一晚上了啊   是不是外面降温环境温度导致的 还是有漏氟利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停一晚上了啊   是不是外面降温环境温度导致的 还是有漏氟利昂?

制冷好就不管吧!或者你看看同样的车,之前是少了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好就不管吧!或者你看看同样的车,之前是少了加的吗?

我重新抽真空加的 怀疑是不是有漏点  弄得停车都有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