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国产36V四坑26电锤,全面清洗,定向维修

楼主(2019-05-19):
前几天无聊在闲鱼上抢拍了部国产德韵36V 26电锤。成色看着还行。
这几天到了,到手先试试机,装上电池就狂转不止,一看有戏,基本上算打黑成功了一大半了。
天黑了,第二天在大理它。

主角:就是它

电池是用的牧田款的,原则上直接上牧田电池也是没问题的,既然是36V就是两节18V串联起来的,稍后拆开内部基本就看到了

电机前后各一电池卡槽

另一面,德韵的LOGO还在

买来的时候就没有辅助手柄,找来一个德伟电锤的手柄装上,有点奢侈。

配上德伟辅助手柄有点不伦不类,哈

这个是功能转换开关,就电锤和电镐两个功能,配件也好买,很常见的26电锤转换开关,缺少了里面的定位销(定位锁)在某宝看上一个东城的,本来考虑买来换上的,后来拆开看看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后面自己做一个就行。

黄油加注口,这油盖还挺近的,最后都拧花了才弄下来

------------------------------------------------------------------------------------------------

下面开拆

-------------------------------------------------------------------
先分离机械部分和电控部分

拆下来手柄后发现有一颗螺丝不一样,且略长5mm
估计是上一任主人维修时候丢失螺丝补充的,反正不太好拆。以后重新配成内六角的

手柄上带着的油底壳,当然这部分也是可以分离的,主要是电机主轴跟轴承配合有点紧,后面再具体处理这一块

机械部分,俩面黑乎乎一片,好在没什么杂质

电控部分分开后的样子

接着卸掉手柄侧面螺丝,把电机,电池座什么的拿出来看看

电机先领出来检查下,四碳刷电机,功率看起来还不错,磨损程度一般

转子那边铜片回头用砂纸略微打磨下,当然,这不是必要的东西

碳刷导线有断碴,这个得点一点焊锡加固下,最起码保证输出功率,
另外也是防止起火花。

这里有个二极管不知道是烧断的还是拧断的,姑且认为是烧断的吧。
二极管上的字母看不清楚了。根据外形尺寸查询应该是个10A的整流二极管(防反冲)

另一个座上的应该是被剪去了。

这是只是一个开关,没有无极调速,很普通的开关
电钻狂转不止应该是这个东东坏了。先放一边,慢慢来

开关背面,两组触发点,上下各一组,这样一来估计不用换开关,调一调导线就行

-----------------------------------------------------------------------

下面开始清理机械部分

-------------------------------------------------------------------

这次清理机械部分没考虑使用柴油,主要不太好弄,但是WD40,汽车节气门清洗剂还是有一些的,就是成本太高。

主角开始分离,油乎乎一片,

祭出神器,

左边是以前保养汽车剩下的,130大洋呢,右边以前从单位带回来的剩下一瓶半
这回都用光了,知道为什么说成本高了吧。

齿轮箱,里面那个是活塞

-----------------------------------------------------------------
经过一下午的清理,洗涤
------------------------------------------------------------------

齿轮箱内的情况,如上图

这个就是齿轮箱

齿轮箱内部

这个是气缸套及气缸总成的清理情况

这个是带着轴承的小锥齿轮

清理干净后按照原来的顺序组装回去,部分地方预先加一些黄油(高温黄油))

其他大部分都加入到注油口

如果不好加油就采用类似黄油枪的方法,例如用注射器

--------------------------------------------------------------------------

开始修理部分

------------------------------------------------------------------

用外涨簧钳子取下转换开关的销子

观察好结构以后我采用的是打磨一节铝合金柜门拉手

上台钳锯掉不需要的部分,然后用挫刀进行修整

没拆过原装件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反正我是对里面用5mm的钻头打孔,然后植入一枚弹簧,
弹簧的力度自己根据工件的情况自己掌握,别的不说,至少你得让弹簧能把弹簧压进去,否则会印象限位

加工好的限位,不是很美观,凑合用吧。
边角都打磨一下,不要有锐角,毕竟需要手触碰的地方

装配后发现限位容易掉出来,就找了一个不用的刀片盒,切下来一小块
用502之类的粘上去

前面说二极管坏了,手头没有这么大的,先找4个3A的并起来代替

这个凹槽放进去刚好。准备焊接

大概焊好的样子,这里记得多检查下,我就是不小心焊接反了方向,挂了2块电池保护板,还好只是损坏了快恢复二极管,
很容易找到代替,要不就亏大了,当然亏大了的地方在后面,这都是小事儿

------------------------------------------------------------------

电锤开关维修

---------------------------------------------------------------

一开始不是说加上电池电锤转不停吗?
拆开一看触点烧融黏连了,拆出来打磨也能凑合用

左边就是黏连部分,我已经把它分开了,本来想修理一下,觉得修理后影响效果,就把导线接长一点
链接到另一组开关触点上去了,右边那组是新的,因为结构相反,不能拆下来替换到左边

整体按照原来的位置装回去,顺便配上两个电动扳手的电池
就这个样子了

拉出试试机,红砖上打个孔

效果还行,用的12的钻头

打开电镐功能,打打建筑垃圾肥料,似乎也体现不出什么

最终我找到了一个混凝土方墩子,具体我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反正是个15cm*15cm*15cm的立方体
6mm钻头打了40多秒,好恶心
12mm钻头打了30秒没什么效果

跟我旁边的364M2对比,就一个能用4方坑钻头的优势,其他啥都没有,都是26钻

最后带着可调电源下来把电压控制在36~42V之间,电流20A,检测电压电流情况
发现电钻启动后代载仅工作在17~19V之间,似乎哪里还是有问题,
另外因为加了二极管,好像一节电池也能工作,这个有点没脾气

考虑着把36V德伟原装电池输出引出,接上试试

正负极用铜片引出后电锤转了一下,电池保护了,
不过话说德伟的电池也太娇贵了,一下就over了,电量显示正常,上原充不认,上钻机不输出。
没办法1850大元的电池挂了,哭死。。。。。。

回想起来觉得是电池放电倍率不足造成的,国产电动扳手的电芯大部分是2000mAh(大部分还不一定够)
放电也就3C,算一下2并5串(按照2000mAh算)也就4*3=12A,36V*12A=432W,这钻怎么也得500W吧,反正我的德伟是500W以上
我用自制的3并5串电池(三星20r电芯)明显感觉动力强劲一些
考虑着把德伟电池电芯拆出来在试试,毕竟还有一组铁锂60A常规放电想必足够测试了。

-------------------------------------------------------------------------------------------

题外话,今天搜索配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有出售18V(21V)转子定子以及碳刷的,只是没找到出售外壳的,否则能有大批的22,24,26钻被改装
如果哪位坛友发现有手柄外壳的给个提示,考虑自己改个钻用用。

上一下某宝搜到的图,有兴趣的自己去搜一下,

这些都可以用来改大有那种造型的,如下图,logo打码了,将就着看。

=====================================
好消息,用10节A123铁锂,60A放电的电池成功恢复电锤巅峰状态。
12mm钻头,15秒差不多干到底。。。
这次放心了

网友:
没无极调速,直起的,起动电流能吓死个人,不说起动几KW,千把两KW是少不了的,反而垃圾电池更好,因为会拉低电压,电流就会小一些

网友:
这个自然使用寿命也差不多了,算上人工,配件等,根本不值得维修吧。

网友A:
还是220V的电锤好点,这种吃电池啊。

网友:
维修成本高呀,毁了几个电池,

网友B:
看到了麦太保电锤,没敢打呀。

网友:
洗得真干净,谢谢分享,大师级维修

网友C:
手工活真的好 支持 就是得伟电池搞出毛病感觉血亏啊。。

网友D:
得伟的是保护板挂了, 有好电锤还要忍不住下手 , 为楼主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麦太保电锤,没敢打呀。

用过几次麦太保36V的,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伟的是保护板挂了, 有好电锤还要忍不住下手 , 为楼主点个赞。

得伟保护板主要没办法修,全封死的,改天破拆一个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活真的好 支持 就是得伟电池搞出毛病感觉血亏啊。。

我也觉得血亏,哈哈,想办法修理呗,本来一钻配两个电池正好,现在手头确认可以正常工作的就2~3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220V的电锤好点,这种吃电池啊。

好电锤不缺,只是手头一堆4坑钻头,顺道弄个钻回来试试,看看效果如何。玩嘛。

网友:
根本不值得维修

楼主:
主要来说只是触点烧结,没其他毛病。其他只是顺道维护下。
主要是为了大量消耗材料。腾地方

网友E:
这个打洞可能没有牧田老土锤来得快,按你说的6的钻头40秒才打15cm,都比不上12V的68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打洞可能没有牧田老土锤来得快,按你说的6的钻头40秒才打15cm,都比不上12V的6803 ...

哈哈,换上A123铁锂,性能直逼得伟26电锤,12钻头 15秒打到底。
原来的国产牧田电动扳手电芯放电率太低。
这次30C放电的,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来说只是触点烧结,没其他毛病。其他只是顺道维护下。
主要是为了大量消耗材料。腾地方 ...

我的大有电池,也是像你这样子用正负极接了个汽车水箱风扇,当时电池就保护了,插充电器显示红灯,淘宝找客服,免费换了个全新的

网友:
实用为王啊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