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莫名没有输出的全汉Q1002PD移动电源

楼主(2019-05-19):
这个充电宝是去年在咸鱼收的全新,大概是当时搞活动,两件一起买有优惠,于是很多人在咸鱼出多的充电宝
买的时候才60多元,很划算,10000mAh带QC,PD3.0,FCP,AFC,SCP等等很多种充电协议
买完就把手里79元的小米移动电源2卖了,因为当时的主力机是荣耀V10,小米充电宝不支持FCP快充
不过这个充电宝也不支持A口的Apple 2.4A协议,所以对于前段时间买不起C2L线的我来说也没什么用

至于怎么坏的,但是拿官方线从A口给iPhone XR充电,只有7.5W功率,可是充了一半忽然没有输出了,接着就彻底挂了,无输出,插上充电也没反应。

▲外观就是很简单的金属加类肤质塑料,对于这个价位的充电宝来说做工是相当不错了,背面还标了个支持USB-C笔记本充电,不过经测并不可以,因为即使是酷睿m的笔记本也需要30W的PD快充头才能正常充电,它能充什么?凌动Z8350这种吗?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性能太差。

▲侧面有一个电源按钮和四个电量指示灯,但是已经无法点亮了,插上充电线也没有反应

▲正面是两个USB-A,一个Mirco,一个USB-C,C口支持PD3.0快充

▲开始拆解,这家伙是真的难拆,拿吸盘勉强吸出一条缝隙,然后拿不锈钢胶片使劲撬开,还是纹丝不动

▲双管齐下,好不容易才掰掉一个卡扣

▲掰完这个卡扣之后翘片都弯了,没办法,放弃翘片,拿结实的医用剪刀来撬开,到后面老虎钳都上了

▲里面为了固定电池,上下还都用了胶水,真怕一不小心把电池掰断了直接化身火神

▲最终凭借暴力拆开了上盖,铝合金材质,很厚实

▲这个外壳基本报废,四个铝合金卡扣断裂,而我的不锈钢撬棒也几乎牺牲,拿榔头砸了半天才弄直

▲分离电池,主板和外壳,电池两侧都有胶水

▲电池是JDW 5260100 5000mAh两块并联,共10000mAh

▲主控参数,SW6106全协议PD快充移动电源芯片,最高功率18W,支持QC3.0,SFCP,AFC,PE,BC1.2 DCP模式,支持苹果大电流识别,奇怪的是我拿A口充XR只有7.5W,并不支持APPLE 2.4A识别

▲背面就没什么元器件了

▲掀开贴纸可以看到还有一个8脚贴片元件,但没有丝印

▲正面贴纸下面有四颗电量指示灯,还有黑色的塑料遮光板

▲测量电池电压3.6V,电池并非没有问题

▲保险起见,我把电池充到了3.8V,但主板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而且看不到外观有坏的迹象,修复就算了吧,测起来太麻烦

▲最后拆除电池,电池备用,主板吃灰,拆坏的外壳扔掉,可惜了这不错的充电宝

至于为啥不售后?因为卖我充电宝的那个卖家竟然把天猫的订单删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操作,但截图里确实搜索不到,也不能恢复了,而天猫店的售后必须有订单号,否则没法修,便不了了之了。
最后拆出来的电池能干啥?充电宝我是不需要了,在这之后又去买了个10000mAh的紫米布艺PD充电宝,希望靠谱一些吧,这个10000mAh的电池组,以后再看看能用来做什么。

网友:
电池要妥善保管。拆朋友的废手机,不小心把电池捅破,那个场景真吓人,扔到地上冒黑烟,、黑粉喷出一大片,瓷砖都烧出了黑色小坑,幸好没有易燃物,后怕。。。。。。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外壳质量感觉不错,电芯也没有水份

网友:
看做工真不错,怎么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这个全汉跟电源大厂全汉没关系好像

网友:
买两个的话最好,大概120元比一个149元的小米2万二代实惠,电路板一般是虚焊问题,先加热轻轻压一下芯片看看。

网友:
终于拆开了

网友:
电子负载多少钱买的

网友:
超薄充电宝一般都有胶水的,撬之前应该电吹风加热一下

网友:
此全汉非彼全汉吧。前几天翻出一个很久的移动电源,电池怀孕把盖子都顶开了,也是这种形状的电芯。

网友:
有个小米2的2万双向快充也是这样无输出,可以冲进去,而且两个输出口都没输出

网友:
我把充电宝当不间断电源用,一直插着充电,然后就全部怀孕了

网友(2019-06-29):
去万能的TB找个板子 再找个合适的盒子装入

网友(2021-01-15):
充电宝电池有胶的得用塑料刮板边挂边撬。胆大可以直接上小刀

网友:
金属壳散热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