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12V电池到底是不是平衡充呢?

楼主(2019-05-19):
在网上搜了很多,有说是,又说不是,有没有结论?

网友A:
1000000000000000000%不是,老站我发过的,老老实实用平衡充,不然一个电池用十年,新的卖哪个?

网友:
不是平衡冲,目前还没发现哪家12v是平衡冲

网友:
我跟你说,绝对不是

并且不单大有,而是任何品牌都没有平衡冲。

别钻了牛角尖还出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00000000000000%不是,老站我发过的,老老实实用平衡充,不然一个电池用十年,新的卖哪个? ...

好吧,直接把平衡线焊在电池上 用平衡充充电器就可以了吧?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直接把平衡线焊在电池上 用平衡充充电器就可以了吧?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协议?
...

我的12伏通用电池自己加的均衡板,外部毫无改变,也不用换充电器,更简单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12伏通用电池自己加的均衡板,外部毫无改变,也不用换充电器,更简单好用。
...

均衡板哪里入手啊,我也弄个改装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均衡板哪里入手啊,我也弄个改装改装

淘宝很多家在卖。我这个是买的这家的,好处是均衡电流较大,100毫安,他家也有300毫安的,其他家的大都是60毫安的,还有,板子中间地段没有元件,正好插在图片上的那个位置里。当时搞活动特价,买一个一元,现在恢复原价5元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k3b60c2208d

网友:
三串电池只要用的电芯是正品完全没必要上啥均衡板,正常用到容量都不行了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2伏通用电池自己加的均衡板,外部毫无改变,也不用换充电器,更简单好用。
...

这个写的没有过充保护,大有自带的充电器还能和这个适配哦

网友:
以前里奇的三串直接用三个4.2充电器用原接口  比啥都好用

网友:
如果用平衡充的话   电池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写的没有过充保护,大有自带的充电器还能和这个适配哦

是的,过充保护靠保护板。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没有平衡电路,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好多电动工具都是超快充,照样用得好好的。
电池组的容量取决于容量最小的那颗电池,充电时这颗电池会最先充满,然后导致整个电池组停止充电,其它电池,充满了也用不完,没有价值,除非锂电池性能劣化,或者搁置太久,自放电导致电池不均衡,才需要平衡充电。

网友:
电动工具的动力锂电一致性很好,不需要平衡冲,
电池一致性不好时才要,

笔记本也不是平衡冲,

网友:
12伏的不是了, 不用想了.电池容量相差较小, 上均衡板.

喜利得的在21伏的电池, 如果有一组电压不一致, 充电器最后会慢慢补那组电池的电压. 开始界段还是串充的, 也不完全平衡充的.

网友:
一百多块钱的消耗品而已,搞那么麻烦干啥,工具不是用来供着的,用来干活还在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