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us1风扇到了,日常改双锂电

楼主(2019-05-19):
大小对比

一档基本没声音。

开拆,四颗黑色脚垫下面是四颗螺丝。

打开后。原来电池拆下来,换上两颗拆机三洋ga,实测每颗还有3300mah,两颗6600mah。电池槽像是原本就为了两颗电池准备的,为了节省成本,只上了一颗。

原电池保护板装上,缠下胶带防止短路。
电池容量太大,tp4056充电时间长一些,发热时间也长一些,拿个小散热片怼上。

散热片靠右边一点,不要挡了第四颗led灯
盖上盖子,散热鳍片正好卡在上盖凸出来的槽里

最后,拆出来的电池。

实测1800mah+

网友:
居然要加散热器

网友A:
2个大红袍可以买2台风扇了,没有外带需求自带电池也就够用了

楼主:
平时用4056充电都烫手,感觉加上一个好点。主要是最近买了一堆小散热片,没地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大红袍可以买2台风扇了,没有外带需求自带电池也就够用了

这是闲置的电池,没地方用。还有几节

网友:
这个看上去做工不错、链接还有啊?我也去撸一个

网友:
入了一个,准备加装 小夜灯

网友:
不如直接加一个充电宝上去

网友B:
我也买了,颜色都一样,只是关闭时不像说明书上的长按,要按好几下才能关闭,你的呢?
其实可以用哪种几毛钱的触摸板来改掉按钮

网友:
尚   明     堂us1风扇
楼主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颜色都一样,只是关闭时不像说明书上的长按,要按好几下才能关闭,你的呢?
其实可以用哪种几毛 ...

我的长按关不了。说明书就无视它把

网友:
电池比风扇好

楼主: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

网友:
完全不需要考虑4056的散热,该芯片自带温度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闲置的电池,没地方用。还有几节

还别说,这大红袍电池比杂牌电池重很多,装2个底盘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别说,这大红袍电池比杂牌电池重很多,装2个底盘更稳。

是的,明显更稳了

网友C:
还涨价了额,小风扇很实用,电池也太好了吧,原来的电池1800不需要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涨价了额,小风扇很实用,电池也太好了吧,原来的电池1800不需要换啊

我买的这家涨价了。还有一家有50的券,不过是黑色的,你可以去一淘看看

网友D:
黑的我又忍不住买了,已经有一个篮的。也打算自己加装一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的我又忍不住买了,已经有一个篮的。也打算自己加装一个电池。

这个这个风扇很不错,撸了3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