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提箱电脑主机终于完成了!

楼主(2019-05-19):
经过1年多的敲敲打打,终于完成主机。

网友:
方便携带,移动主机

网友:
民国特务风格,每次开机都得掀开盖子?

网友:
有什么用途?买个笔记本电脑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散热不咋地啊,要是这样开着也不安全呢

网友:
再配上把木头匣子枪那就完美了

网友:
是我穿越 了么

网友:
优点:与台式机通用,可以随意换。
缺点:太重!还不如弄个小主机呢
建议:把显示器集成在盖子上,增加技术含量。

网友:
你这个唯一的缺点是不防辐射,便携性美观性都不错。
另看看我这个,长时间运行安全吗?

网友:
手提的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小型化方案……

楼主:
做这个就是方便移动,配件能与普通配件更换,显卡可以用标准显卡横放,就是把机箱换成手提箱而已,平时箱子是合起来的,显卡温度最高约65度,硬盘温度最低约40度。

网友:
什么场合会用到这玩意儿,便携性不如笔记本,美观方面不如标准台式机
移动使用还要拖个220V线,真是够折腾的

网友:
应该再弄个屏幕在顶盖里啊。

网友(2019-12-13):
哈。我有同款,不过我的是服务器。找不到合适机箱

网友:
小主机上装个把手,搞定

开个玩笑,支持折腾

网友:
电源换成DC-ATX吧,风扇用纯铜夫压吧,硬盘用SSD。。这样一台静音电脑。值得拥有

网友(2020-03-21):
把屏幕和键盘内置就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