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WD40 防锈真心的 差

楼主(2019-05-19):
WD40  做防锈实验,   百分百确定WD40是原装的,,,不用怀疑这个问题,
2款批头 一款做了防锈镀层, 一个没有做防锈就是普通工业批头喷砂  ,2个都喷了WD40放在袋子里面 2天,拿出来丢外面1个月, 2个都有锈斑。   再喷一次WD40 擦拭, 有镀层的 擦拭完成后没有锈,而没有镀层的锈很重,
WD40  说防锈,我认为非常差, 感觉和一般国产缝纫机机一样的

网友:
我试过自行车上用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防锈是有条件的吧。用在适合的地方的就行。

网友A:
早就做过实验了,和缝纫机油差不多。但坛里大神会说你买到假的啦

网友:
这玩意挥发快,一般用作除锈吧,而且不是严重锈蚀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做过实验了,和缝纫机油差不多。但坛里大神会说你买到假的啦

这个可以保证是原装, 不用怀疑,

网友:
防锈不防水不防晒。要这么整才管用跟机油没区别。

网友:
这玩意还有很多种???

网友:
你这个可能只是螺丝松动剂,跟防锈没关系

网友B:
wd40仅仅是松动螺丝,
要防锈要经常喷,

除锈用白醋,工具我喷防锈油漆,效果还可以,
批头就无法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仅仅是松动螺丝,
要防锈要经常喷,

我们一般防锈是做喷砂用水溶液封闭剂和防锈油, 能防锈,但是手摸了之后还是会生锈

网友:
涂一层机油才好防锈。

网友:
我都是用它来松动螺丝,防锈基本都是用专用漆。另外wd40喷到钥匙孔里非常润滑的。

网友:
这个是用来除锈和润滑的,没人拿来防锈

网友:
除锈剂,名字没毛病吧.

网友:
WD40的作用不是防锈。

网友:
这玩意儿不除锈不除锈不除锈!!  只是渗透力强 让锈松散点罢了!防锈也是在一定环境下而言

网友:
是除锈剂,不是防锈剂。楼主硬要把羊看成牛,那就没话说了

网友:
没有任何一种防锈油能在涂敷普通工件表面后,放置在潮湿有氧环境下不锈蚀的,这点我们做机械加工的深有体会,由于我们工件加工要好多道工序,很多时候粗加工是外包外协的,周转期基本都在三天以上,切削加工是乳化液是水勾兑的,加工后氯化亚钠盐水浸泡,周转箱忖气泡膜,层与层也隔离气泡膜,然后整天包裹塑料膜,就这样也只能保证一星期无锈迹,但是有点意思的是,加工后清洗封闭的工件,泡在氯化亚钠盐水中,很久都不会生锈,实验最久是半年,除了原本工件清洗封闭没有烘干的水渍印记,泡盐水中会有深色的斑点,原本工件未加工部位有锈迹也会变黑,但一点都不发红生锈。至于泡油,涂油等方法,没有一点用,水份被油封闭在工件上,只要接触到空气一定会发红生锈,什么机油,白油,防锈油,长时间通通没什么效果

网友:
WD40 被神化了 ,从来没用过这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