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上有几个手机可以进fastboot但是无法刷机

楼主(2019-05-19):
按音量+按键放电池插入电脑
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

可以刷入boot.img其他的就刷不进去。

刷recovery.img: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recovery.img 刷不进去

用其他刷机工具无一可以成功

无奈只好拆机,可惜看不到9008短接复位PIN

网友A:
什么型号?用刷机大师救砖试试

网友B:
我的三星I939也是刷不了,只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再拿出来就开机花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用刷机大师救砖试试

中国移动M811
还有一个文字的式样近似的海信I635T
还有zTE的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国移动M811
还有一个文字的式样近似的海信I635T
还有zTE的也是这样

这个是M811的线刷就转包,你试试 别的没型号没法给你找     百度网盘下载

网友C:
不开机手机能线刷就线刷 如高通9008模式线刷  mtk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811的线刷就转包,你试试 别的没型号没法给你找     百度网盘下载 ...

十分感谢。早试过不行才上来问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早试过不行才上来问高手

最开始的链接错了 我编辑了一下 百度网盘,是官方原厂的刷机包,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早试过不行才上来问高手

https://pan.baidu.com/s/1kVSaJkF#list/path=%2F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早试过不行才上来问高手

放弃吧,MTK线刷工具搞不定的话那就是FLASH坏了也就是俗称的硬盘坏了,没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手机能线刷就线刷 如高通9008模式线刷  mtk线刷

原来可以无意中进到9006模式看到一个盘但是不懂刷。最近再进不了高通模式只有fastboot模式无法刷机。
把卡刷包放内存卡里按音量-按键开机提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星I939也是刷不了,只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再拿出来就开机花屏了

这个机器我有。电池不耐用了。刷了ROM支持电信移动的 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的链接错了 我编辑了一下 百度网盘,是官方原厂的刷机包,你试试

我早下载试过了。如果硬盘坏,如何解释可以刷BOOT.IM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我有。电池不耐用了。刷了ROM支持电信移动的 卡

I939就是电信版的,能刷成支持移动的么,我这个已经坏了,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939就是电信版的,能刷成支持移动的么,我这个已经坏了,没戏了

我出运费,研究一下。刷好你出来回运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早下载试过了。如果硬盘坏,如何解释可以刷BOOT.IMG/

了解一下Flash怀块的概念吧

网友:
OKAY 时间 1.000s 0.000s 太整数了  真有可能 Flash坏了  换其他版本的fastboot 或者试试线刷包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我有。电池不耐用了。刷了ROM支持电信移动的 卡

应该是字库挂了吧 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Flash怀块的概念吧

还有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fastboot decices的设备序列号是00040005

可以访问userdata分区,不可以访问recovery分区,说分区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