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见到这玩意,有网友知道是啥吗?

楼主(2019-05-19):
大家猜猜看啊

网友:
温度探测器啊!

网友:
不认识温度单位?
华氏度不认识,摄氏度总认识吧!
这都能水

网友A:
淘宝上十块钱包邮的食品温度计。

网友:
这分明就是 带温度显示烤串杆

网友B:
食品温度计,是为了方便插入食品内部,测量食品内部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品温度计,是为了方便插入食品内部,测量食品内部温度。

我见到的这个不是在食品上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跟食品检测的那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十块钱包邮的食品温度计。

不知道淘宝上有这个?还这么便宜。

网友:
我有一个,测量结果和小米那个一样,应该还行

网友C:
菊花神器,伸入菊花了解其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淘宝上有这个?还这么便宜。

自己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温度计我也有一个,不过这货温度显示很慢的被我扔抽屉里面上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计我也有一个,不过这货温度显示很慢的被我扔抽屉里面上灰了

刷新率太低而已,食品温度计要不了多快的刷新率,但是这货可以插入食品测量内部温度,一般油炸炉,烤箱用这种的比较多

网友:
法医也用这种温度计

网友:
打针的吧,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菊花神器,伸入菊花了解其温度!

就服你~

网友:
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食品温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