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调电阻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05-19):
阻值是多大能看出来吗?
可以不拆下来直接换吗?

网友:
阻值201 200欧
精密单圈可调电阻 3362p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105bdced4b35eefdc9d33357.html
一直以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带刻度的调阻而已,没想到还是精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105bdced4b35eefdc9d33357.html
一直以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带刻度的调阻而已, ...

谢谢,看来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不好弄了。

这玩意有个坏嘛?很少啊,这就是个取样,你想改电压的话,改它上臂的电阻就行动他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