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捡个华硕笔记本电池拆下废物利用

楼主(2019-05-19):
我以为是三洋红袍,原来是LG的,这下强光手电筒有的用了。

网友A:
撸个充电宝外壳,电池可以利用

网友:
 为6个电池,去买6支强光手电筒。

网友B:
这个电路板能否开发一下?有什么作用?

网友C:
2400mah的大红袍不错,楼主不应该把镍带扯掉,就算拆分电池也两节并联的不要拆,到时候改造的时候直接在镍带上面焊接引线,不但好焊而且不伤电池,要拆单个的话也保留上面的镍带,到时候掰起一点再焊接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拆的电池都是像下图那样保留一点点镍带的,即使是放手电筒里面用或者魅色那样的充电器里面充电也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0mah的大红袍不错,楼主不应该把镍带扯掉,就算拆分电池也两节并联的不要拆,到时候改造的时候直接在镍 ...

强迫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板能否开发一下?有什么作用?

那是玩单片机的大神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个充电宝外壳,电池可以利用

手上充电宝太多了,而且不出门用不上啊

网友:
我会把负极镍带保留,正极扯掉。正极焊接的时候基本上是架空的。好直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