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流器DIY〕一个失败的功放DIY

楼主(2019-05-19):
废板上拆了一枚CD2025CP功放芯片,用洞洞板搭焊了一个简易的功放电路(像照片里这样)。检查焊接无误,准备试机时,把VCC和GND接到一个12V的电源上,音频输出接喇叭,一通电,喇叭发出“嗡”声,芯片发烫,手摸了一下输入线,“嗡”声很大,几秒后,喇叭声音没了,芯片继续发烫。检查了一下板子没有脱焊,重新通电接上音源(mp3)也不出音,只有电源通断瞬间短暂的“咔咔”声,应该是芯片烧毁了,白忙活了一场。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CD2025CP为什么这么容易烧?

网友:
没病不死人,肯定哪里搞错了,或者子鸡了

网友A:
你把电压提高整整一倍,还能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压提高整整一倍,还能不烧........

不是说这个芯片3~15V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这个芯片3~15V通用吗

继续努力吧,我小学也焊过许多,基本都没有用…最后还是买的板子,一块多钱一块,比单买芯片还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