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安国测试架能量产,装到SM2256k上就报错

楼主(2019-05-19):
原来没拆之前就是报这错,一板8个颗粒 总容量120G,以为有颗粒挂了就全都拆下来一个个测试,挑出挂了的2个,然后装好的上去结果还是报这错!咋搞??

网友A:
低格呢?高格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呢?高格没用吧

啥?
字数补丁

网友B:
板子的图片也没有,颗粒是啥也没有,估计没人知道答案

才识别了CH1的1个CE....

网友:
你安国的量产里选的是高格,不一定能测出来颗粒是不是真的坏了,有些坏块太多的高格测不出来

网友:
很明显没焊接好

网友C:
CE图是没焊好,话说报错红字你点下,有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图片也没有,颗粒是啥也没有,估计没人知道答案

才识别了CH1的1个CE.... ...

就焊一个颗粒测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图是没焊好,话说报错红字你点下,有详细啊

就焊一个颗粒测试用,报错信息就是点不出来。。

网友D:
换到CH0通道去测试,一般测试都要放到第一个通道的
另外CH1的闪存可能焊接或者线路有问题,你没注意看你CH1的CE1-CE7吗,开头基本都是02,但是CE5是00(虽然CE1-CE7是没闪存的,但是就算是乱码,也应该全是02或者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到CH0通道去测试,一般测试都要放到第一个通道的
另外CH1的闪存可能焊接或者线路有问题,你没注意看你CH1 ...

空板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