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车子长城c50,怠速的时候嗡嗡的响,找不到哪里的问题,请大神看一..

楼主(2019-05-19):
https://www.iqiyi.com/w_19rssq3b6d.html      我的车子跟这个车友的声音一模一样,至今换过高低压助力泵油管,转向助力液,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上次去4s店把转向助力泵皮带拆下来了,着火还是会响。实在不懂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提供点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感觉像哪里共振的声音!

网友:
如果排除轴承声的话看看刹车助力泵气包是否漏气导致的

网友A:
视频里实在听不出来,杂音只能和自己比较,比新车时,比以前无声时。
猜猜是c50刹车助力电子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实在听不出来,杂音只能和自己比较,比新车时,比以前无声时。
猜猜是c50刹车助力电子泵。 ...

谢谢,光拆转向助力泵了,刹车泵没试过~抽时间试试

网友:
车龄长且整车的噪音大了,检查下发动机脚

网友:
长柄螺丝刀顶着怀疑的部位听,顶着哪里后声音会变化的就是那个部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光拆转向助力泵了,刹车泵没试过~抽时间试试

转速变化时有无变化?手机录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