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赐教,小鸭洗衣机xqb60-8106自动关机或者按住开关键不停开关机

楼主(2019-05-19):
小鸭洗衣机,自动关机,洗一会就关了,或者动几下之后就关了,停一会之后刚插上电源,按开关机就会不停开关机,伴随着洗衣机底部有东西在反复动作。反复两三次之后就正常开机了,但是正常洗的时候一会就断了,过程只选甩干漂洗的话,有时候断,有时候能正常结束。
保险那也没锈啥的,波轮用手转着正常,进水的阀,排水的也都正常动作。
之前也有过,开机困难,不开,昨天还能洗,今天几乎没法洗咯,加完水洗个一两分钟就停了。

网友A:
先换个开关的轻触按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开关的轻触按键试试

不是这个问题,开关很简单就能拆开,我拆开看了

楼主:
刚才问了个修洗衣机的,说是100%板子坏了

楼主:
这个450伏2.2微法的电容很烫

楼主:
刚用手掰了几下它断了一脚,彻底不开机了,开机只有一丁点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用手掰了几下它断了一脚,彻底不开机了,开机只有一丁点反应

换掉呀,也许就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掉呀,也许就好了呢!

店里花两块钱买了两个同型号刚换上,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店里花两块钱买了两个同型号刚换上,目前一切正常

自己会修,省钱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会修,省钱不少呢!

主要还是运气好,省了60多块钱的电脑版,实体店里更是开口就要200

网友:
运气好是因为人好呀!

楼主:
腿中间塞了点卫生纸,外面热熔胶封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