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老外收藏的毛子战机瞄具

楼主(2019-05-19):
说一下这个不是我的,是一个老外收藏的,在YouTube经常看到他拆坦克,飞机,导弹上的部件。
先给图片原地址,需要FQ:https://www.flickr.com/photos/64683169@N00/page1

话说新论坛能发大图片了,给力!再也无需要转格式裁剪了!

网友A:
国内类似型号射瞄7

简单说一下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 大家都知道,对移动的目标射击需要取提前量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自动计算(并辅助测距)提前量用的。

当射击目标在飞机正前方,目标和飞机都沿着固定直线轨迹飞行的时候。灯泡照射在反射镜上的光圈投影在正前方。光圈就是平行于飞机飞行轨迹轴线的。光圈直接就是套准目标的,开炮就能射击(理论上能击中)。这时候没有提前量

当射击目标不在飞机前方,目标和飞机都在做机动飞行的时候。直接操作飞机机头对准目标射击是打不着的,因为机炮炮弹飞行轨迹是落后于目标的。这时候射击就需要引入提前量了,显然,提前量和本飞机的机动角速率、以及本飞机与目标的距离有关。这么说都明白么?

提前量是怎么计算的呢。需要知道本机的机动飞行角速率(就是惯性空间中相对每一个坐标轴转动的角加速度)。很简单,角速率用三个速率陀螺就可输出。测距信号用雷达测距机输出。三个角速率信号和测距信号(通过电阻和运算放大器计算网络。)输入给射击瞄准具。控制"陀螺镜"电磁铁的力矩方向。(图中没展示这个构造,,在里面的那个倾斜的玻璃后面。就是一个电动机旋转带动的小镜子镜片用挠性轴固定在电机轴上。轴向边有四个力矩电磁铁。)  这样照射在半透明玻璃上的光圈就会偏向飞机机动方向一侧。这就是计算好的提前量。  光圈的大小是一个可调透镜组控制的,就是弹道的散步范围,根测距机信号关联。

想象一下,当你发现目标在你左侧9点方向,你向左转机头,这时候射瞄具的光圈偏离中心位置也向左偏。叠加一个提前量。 你需要更加的向左9点方向偏转机头,直到光圈将目标套准,再开炮。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类似型号射瞄7

简单说一下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 大家都知道,对移动的目标射击需要取提前量对吧。这 ...

我有套射瞄7,带一本说明书,看了好多遍使用原理都没看懂!配套的好像是一个轴的陀螺(感觉应是加速度计),有个高度表,有个开关,可以选择光学与雷达

网友B:
老式设备为啥都喜欢用一字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设备为啥都喜欢用一字头螺丝?

不容易把头弄滑丝,我这么认为的

网友:
雷达和光学是测距选择。 左下角那个开关就是。如果选择目视测距,就是用左边的转盘调节光圈的大小,让光圈正好圈住目标做概略测距。 另一边好像是高度补偿。 右下角是光圈亮度调节。

只是说明原理,细节可能不正确,切勿抬杠。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上的

楼主:
好像是米格

网友:
米格21 bis(不算) 以前的。

米格21 是带一个大表盘,能打导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式设备为啥都喜欢用一字头螺丝?

因为1966年十字(Phillips)的螺丝头专利才过期,它才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在这之前,使用十字螺丝头是需要支付昂贵的专利费的。

网友:
原理很复杂

网友:
米格16的吧,国内有仿制

网友(2019-06-20):
不惜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1966年十字(Phillips)的螺丝头专利才过期,它才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在这之前,使用十字螺丝头是需要 ...

涨知识了,一直以为是一字的好加工呢

网友(2019-07-24):
SM-3甲,歼七原型机

网友(2022-05-30):
引用 楼主:
不容易把头弄滑丝,我这么认为的

因为十字是 飞利浦 的专利,       后来专利过期才大规模应用

网友:
稀奇古怪的东西?

网友:
这个都能弄到佩服

网友:
稀奇古怪的东西令人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