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BA10.8V 1.5Ah锂电池拆机

楼主(2019-05-19):
出差赶上下雨天,没事情做,博世工具12v电池在酒店充满电,突然想把它拆了看看,电池如下,所用工具一字螺丝刀3*75mm一把

第一步将底部标签撕掉,螺丝刀分别翘3个小孔,向内用力,自行感觉,即可拆下尾部

尾部照片

慢慢讲电池拉出,

电池采用3*三星18650 15Q电池,

芯片部分

全家福,

拆电池完毕。拆电池还是很方便的,整个过程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伙计
图呢?伙计
图呢?伙计

不好意思,图挂了,我回头重新编辑下,现在上传不了

网友B:
三星 15Q 电芯不错 原装电池 还带保护板 没毛病

网友:
这种电池电路板这么省呀

网友:
慢慢讲电池拉出,错别字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星 15Q 电芯不错 原装电池 还带保护板 没毛病

如果空白板也叫保护板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空白板也叫保护板的话

我之前拆过一个就一个电阻 比我那个好不少了 哈哈

网友:
我来了顶一下  优秀的秀

网友D(2019-11-09):
楼主这个像是赝品。看看这个帖子的图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B%E7%94%B5%E6%B1%A0

网友:
保护板真节省

网友:
是不是新款把充电保护整合到充电器里、把放电保护整合到电钻机身里了?这样自装电池包倒是方便了。

网友:
到手半年 还没到拆的地步 马克一下

网友:
原装博世电池是这样的。产地很多,内部各不相同

网友(2020-05-25):
请教下1和2位置分别接的电池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像是赝品。看看这个帖子的图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93&hig ...

板子是一模一样的,但上面没元器件就挺搞的,我说怎么感觉空荡荡的

网友:
居然所有贴片都给省了

网友:
应该是正版。后续的版本就是这样的。不知道保护电路在哪。电钻里也没发现有放电保护电路。哈哈哈哈。

网友:
板子居然不装元件?

网友:
博世10.8V和12V电池内部是没有保护板以及保护电路的,保护电路在电钻里,电池内部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所以电池相当于直通的,博世电池侧面还有三个金属触片,一边的是温度传感器触片,中间是公共端,另一边是一个6KΩ的识别电阻,只有电池的这个识别电阻正常了,电钻才可以工作
电池里温度传感器在充电的时候配合充电器使用,可以防止充电时温度过高,所以博世的原装充电器贵是有道理的。
如有错误请各位指正!

网友:
有谁搞搞绿博世的电池,是否换个座就互通有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