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能的论坛,请教个问题,3W的灯珠用1-3串的1-3瓦驱动怎么总是有3W左右?

楼主(2019-05-19):
万能的论坛,请教个问题,3W的灯珠用1-3串的1-3瓦驱动怎么总是有3W左右?

如题! 用普通的220V,1-3串的1-3瓦的驱动,用一颗1W或3W的灯珠,功率测试显示有3W!
怎么样才能让功率在1W或以下?
类似这样的驱动,换了几种都是一样.

网友A:
调节检流电阻的阻值(一般是1~3欧姆,电容下面),找个10欧姆左右的换上

网友B:
因为LED的驱动是恒流输出,驱动输出电压是在一定范围内自适应的,所以三瓦的驱动接三瓦的LED没毛病,要想调低功率,只能动驱动板,一般在电源IC附近找到10欧以内的电阻,把它换阻值大点的恒流值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检流电阻的阻值(一般是1~3欧姆,电容下面),找个10欧姆左右的换上

好的好的,我找一下,业余的不太懂这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LED的驱动是恒流输出,驱动输出电压是在一定范围内自适应的,所以三瓦的驱动接三瓦的LED没毛病,要想调 ...

好的好的,我找一下,业余的不太懂这个哈.谢谢!

网友C:
用一颗1W的灯珠,功率测试显示有3W,估计是你的测试设备不是很准确。

网友D:
1-3W的驱动电流是300mA,一般指用1颗1W的灯珠,就是1W,2只串联就是2W,3只串联就是3W,你说的用一只1W的灯珠,输出也是3W,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W的驱动电流是300mA,一般指用1颗1W的灯珠,就是1W,2只串联就是2W,3只串联就是3W,你说的用一只1W的灯 ...

确实,驱动的电流好像只有240MA,现在的驱动很少有做到300MA的.
应该是电压太高了,很快就烧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颗1W的灯珠,功率测试显示有3W,估计是你的测试设备不是很准确。

准不准确另说.我用3W的灯珠测出来也是3W. 关键问题是很快就会烧灯珠,灯体散热的铝壳比较小,散热不够.

网友E:
按理说这个驱动应该是一个恒流源,输出电流大小为300mA上下。推测它给1个LED供电的时候,是1W(3.3V*0.3A),给两个串联的LED供电的时候是2W(6.6V*0.3A),最多给3个串联的LED供电,此时的输出功率为3W(9.9V*0.3A)。

在一个LED的情况下,楼主怎么测量出是3W的,那测量仪器准确否?请详述测试细节。

网友:
有可能单颗1W的灯珠被动超功率,测得3W的瞬时功率,或者持续一小段时间就烧了,安慰

网友:
楼主测量的是输入的总功率,这种1-3W的恒流驱动器驱动1W的LED时输出约1w,自身消耗约2W,驱动2WLED时,输出约2W,自身消耗约1W,接3WLED时效率最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这个驱动应该是一个恒流源,输出电流大小为300mA上下。推测它给1个LED供电的时候,是1W(3.3V*0.3A) ...

正常的,楼主测量的是总输入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这个驱动应该是一个恒流源,输出电流大小为300mA上下。推测它给1个LED供电的时候,是1W(3.3V*0.3A) ...

有2个功率计测出来都差不多,应该不是功率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楼主测量的是总输入功率。

驱动有损耗是正常的. 但亮度是不一样的.
相差很多.我们用3W的驱动测出来是3W, 但用5W的驱动测出来却是1.5W-1.8W...
所以现在没办法只能用5W的驱动临时用着. 3W的没多久就烧了.
有些不要那么亮的,1.5W就太亮了也不行.
实际上如果是3串的灯珠, 测出来的功率反而只有1.8W-2W.
现在做灯的都不敢把国产的灯珠做到足功率, 一般只做到标称功率的60-70%.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有损耗是正常的. 但亮度是不一样的.
相差很多.我们用3W的驱动测出来是3W, 但用5W的驱动测出来却是1.5 ...

5W的驱动测出来却是1.5W-1.8W,这个你要测一下接5W驱动时候输出的电流看是多少MA,还有驱动在恒流输出时的电压范围,外壳一般有标,如果你接3W灯珠测试的时候,灯珠两端电压不在5W驱动的恒流电压范围内,那它就不能恒流了。

网友G:
灯珠拍照看下,如果是COB的,3W是3个1W的单元串联在一起,用1-3W的输出3W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灯珠拍照看下,如果是COB的,3W是3个1W的单元串联在一起,用1-3W的输出3W没毛病。 ...

单个灯珠,就是最早的大功率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不准确另说.我用3W的灯珠测出来也是3W. 关键问题是很快就会烧灯珠,灯体散热的铝壳比较小,散热不够. ...

这种1-3瓦隔离IC恒流驱动,一般LED端的工作电流设置较大,早期给单颗1W灯珠供电,LED端的工作电流做到350mA,外壳使用车铝的。现在使用0.5W的5730贴片,LED端的工作电流设置改小了,一般200——240mA之间,除了散热问题,还有使用寿命。烧灯珠除了散热问题,还和灯珠本身性能有关,质量差一些的,一般在小电流下工作还可以,电流大了用不住。建议在200mA左右使用。
这种恒流源LED端的工作电流可自行更改,一般改一下检流电阻就可以,阻值越大,LED端的工作电流越小。

网友:
如果不会改电流,数量大的话可以在相关店铺定制驱动,数量少就直接买配好驱动和散热片的成品1W射灯,淘宝上有哼多款式,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