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乐廷W303念佛机,插卡音箱

楼主(2019-05-19):
本以为也是不带芯片的傻充电路呢

结果拆开发现带了锂电保护芯片

不明白这个设计的意义,为啥就不能换成充电芯片呢?

另外板子上缺了个8脚芯片是啥?

24C还是收音机芯片?这个机器不带收音机功能

楼主:
想了下,知道那个八角芯片是什么了

网友:
这个机器耳机输出的是单声道还是立体声啊?

网友A:
单声。24C是一侧4脚并接的。这不是。
要是能改有收音就好了。差块专用芯片,程序也要吧。难

网友:
这个刷下程序加上那个收音机芯片就好了我经常修理这些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声。24C是一侧4脚并接的。这不是。
要是能改有收音就好了。差块专用芯片,程序也要吧。难 ...

应该不能改,这是念佛机,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收音机

那个芯片应该是存储芯片,内置一些佛经用的,我这个低配版就没上那个芯片

网友:
缺失的芯片可能是功放

网友:
乐庭 又便宜又好 我买了好几个给老人听 有一次电池放反了 给烧了 二话没说给换了一个  其实这个电池放反了是不通电的 我手贱把 凹进去的正极 点了个锡疙瘩 为了用其他平头18650 哈哈哈 结果悲剧了

网友B:
那天 7块钱包邮 买了1个 早知道买3个了 没想到可以 连接电脑下载MP3 当个音箱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天 7块钱包邮 买了1个 早知道买3个了 没想到可以 连接电脑下载MP3 当个音箱不错的 ...

我一共买了6个

还有这个带收音机也是9.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共买了6个

还有这个带收音机也是9.9

这个也不错啊   带FM的吧 之前我买的全波段的  FM单独的那个没买

网友(2019-07-29):
功放LM4871,主控AC19HEW494-90,EProom,25F32BSOI,你的版本是不带这个EProom的

网友(2022-05-18):
喜欢这样的拆机图。

网友:
又看见接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