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优惠购买的两款灯具,其中一款还不错。

楼主(2019-05-19):
以前都是阻容方案,现在都用上了芯片方案。
时代在进步。
这个鸟巢灯具感觉没另外那款好,另外一款灯珠有透镜,底壳非常厚,驱动板感觉也比鸟巢款好。

网友:
没有铝基板差评

网友:
买过这个6.9的鸟巢,只要壳子,罩子很薄,换了以前屯的两个圈圈,用螺丝直接固定加强散热,除了从边缘隐约能看到灯珠,其它真的不错。原装灯板缩水没法使用。

网友:
应该是一个鸟巢  一个水立方才对  哈哈

网友:
另外一款是什么款?

网友A:
我现在就在用鸟巢那个  直径够大 第二个链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在用鸟巢那个  直径够大 第二个链接有吗?

就论坛推荐的方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