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大疆精灵4车充

楼主(2019-05-21):
最近在整理“宝贝”翻到什么就拿出来拆
今天翻出来这个充电器,要不要去撸个飞机来呢

12v 输入 17.5v输出

精灵4电池接口  另外一个圆的是充遥控器的

拆开

输入线设计很可靠,负极两有两根线,正极弹簧不参与导电,好多点烟器接口用弹簧导电,大电流的时候弹簧发热导致烧掉

输入电容25v 1000uf

输出电容有2只 看不到参数

开关管和整流管在散热片下面

电感只能看到一个角

电路板背面

uc3843 pwm芯片

输入有32v10A的自恢复保险丝,好评,既保护车充,又保护汽车点烟器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体积比较小,做工也还可以,3843还是不如用4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比较小,做工也还可以,3843还是不如用494,。

3843电路简单啊,反正充电电池要求不高,省成本

网友B:
17.5V,那大疆精灵4电池估计是4串的

网友C: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看着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D:
谢谢分享 。。。虽然生产工艺很差,但用料是可以的。

网友E:
板子真脏,不是原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5V,那大疆精灵4电池估计是4串的

号称智能电池,里面有充电管理,外面输入电压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虽然生产工艺很差,但用料是可以的。

用料是到位了,板子太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真脏,不是原厂的吧

原厂的好像不是这个外观

网友:
这玩意对不起它的售价

网友:
开始没注意电压,看这么大的铝片和TO220,以为还是颗7805呢

网友:
那个只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2020-05-28):
接口定义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