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学习,关于电源分压输出

楼主(2019-05-19):
现在有一些18650电池,想做一个17串的电源,电池是带保护板的,用太阳能充电,太阳能控制器输出85伏,直接充是无法充满的,现在是如何把85伏分割成17个5伏给电池充电,有什么高效的分压电路没,对这方面理论知识太少,向大家学习学习,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一堆18650

一堆18650

保护板

保护板

保护板

保护板

网友A:
直接冲为啥充不满?要是怕不平衡就买个17串平衡功能的均衡板就行了

网友B:
85V充72V怎么充不满?是不是你太阳能电池板功率太小了,导致充电电流太小而充不满?测一下充电电流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C:
是不是会充爆了?应该能充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冲为啥充不满?要是怕不平衡就买个17串平衡功能的均衡板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充满了就会断开了,带保护板不能串联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会充爆了?应该能充满啊

有保护板不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V充72V怎么充不满?是不是你太阳能电池板功率太小了,导致充电电流太小而充不满?测一下充电电流多少就知 ...

带保护板不能串联充,

网友D:
这些电池可以怼跑所有密集恐怖症者了。
你这个问题可能得用dc~dc模块把85v转为5v来解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保护板不能串联充,

你用的保护板有问题吧,正常带均衡的保护板没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保护板有问题吧,正常带均衡的保护板没这个情况

保护板是电池自带的,电池是单节使用,充满以后就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电池可以怼跑所有密集恐怖症者了。
你这个问题可能得用dc~dc模块把85v转为5v来解决吧。 ...

降压模块负极是共用的,负载串联会短路的

楼主:
现在准备用稳压管串联试试,先去买些稳压管

网友:
你应该把保护板去掉,买一块17串的带平衡充的保护板接上去。

网友:
可以试试隔离降压模块,与输入是不共地的。不过不便宜。建议还是按楼上大神们的说法换17串带均衡的保护板吧,即使某一串充满断开,剩下的靠均衡电阻继续放电

网友E:
直接并联5V2W稳压管,电池没充满前电压不会到5V的,单节充满后稳压管导通,不影响别的电池充电.稳压管后面接4056之类的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并联5V2W稳压管,电池没充满前电压不会到5V的,单节充满后稳压管导通,不影响别的电池充电.稳压管后面接40 ...

我也是这样计划的,等稳压管到了,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计划的,等稳压管到了,安装试试

得计算一下85情况太阳能板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400mA

楼主:
5w稳压管不行,200ma就烫手了,电流太小了,给40安的电池充电不现实,看来要用继电器来实现串并联了,唉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