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慧龙智能充电器 48v铅酸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9-05-22):
之前收集的,今天翻出来拆了看看 看外观还不错,
背面好大一个标签

是个通用标签,三种电压,两种电流,两种接口都标上了

拆开 好失望 疑似严重进水

电路板全貌

高压电容68uf

ka3842 pwm芯片

lm358转灯控制

整流二极管用了两只并联,分担热量,好评

超大体积的防反二极管,这是我拆过的充电器里体积最大的了

低压滤波电容100v220uf

这只充电器基本只能拆件了,好多元件脚都锈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还以为网上淘的

网友A:
设计者脑子进水了,风扇上吹,好歹有点水都得进去~~~

网友B:
看来都是垃圾老。今天捡了个黑胶体U盘。今晚试试能用不,现在是插上反复重启。见盘又掉盘。还捡一个故障的烤箱温控器带PID的。

网友:
支持拆解旧货,不心疼

网友C:
修一修炼炼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大叔那淘的,网上应该淘不到这成色,至少通电得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者脑子进水了,风扇上吹,好歹有点水都得进去~~~

这东西本来就是要求室内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都是垃圾老。今天捡了个黑胶体U盘。今晚试试能用不,现在是插上反复重启。见盘又掉盘。还捡 ...

运气不错,温控是个好东西,没有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一修炼炼手还是不错的。

那么多烂脚元件都得换掉,工程太大,成本也不低,手上还有几个好的

网友:
好大的机壳,好小的pcB板,不配套,山寨货。

网友:
这风扇位置真稀罕

网友D:
谢谢分享。。。这布局,太乱了!感觉很山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放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布局,太乱了!感觉很山寨!

天,朝对于这些产品没有行业规范,大家都是随意的设计,生产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放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