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怎么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9-05-19):
改12v最大能多少a

网友:
这个得改绕组吧,不然12V绕组改的话也提高不了多少电压

网友:
就这两张图没有细节图估计大神都很难帮你

网友:
这种电源质量好,就是难改。手头好几个类似的

网友:
不该变压器就3.5A。改变压器,12V可以达到7A以上。原来的输出功率大约是80多瓦,按看板子不应该输出这么小的功率,估计可以达到150W以上,那就可以实现12V10A以上的输出。

网友:
改变压器,12V可以达到10以上

网友:
这种改没有价值,太费时间了,得用24V/10A以上的开关电源改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