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惠而浦洗衣机--WFS1273CW--拆机检测--拆轴承---除锈喷漆--换轴承--修理好了

楼主(2019-05-19):
故障描述:1.有异响,唧唧叫。。
                 2.洗衣过程一切正常,脱水高速转动时候有金属敲击不锈钢滚筒铛铛声。并有敲击外壳塑料桶声。。

第一篇: 拆机检测
机器。。wfs1273cw,这时已拆开了。。

插个牙签当锁门。。

可以正常操作了。。选脱水。。这时候听得更清楚了。。
脱水高速转动时候好像有个硬币敲击不锈钢滚筒铛铛声。并有敲击外壳塑料桶声。。
一定不是硬币。。因为硬币会掉到下面。。根本旋转不起来。。
高速旋转时候用木棍感觉不锈钢内框,有轻微晃动,不知道是否正常。。但敲击声不停止。。
只能继续拆机了。。

拆后盖。。

拆下一堆先放一边。。

拆下电机。。。

之前换过的碳刷。。不过这次感觉碳粉多了。。不知是不是网上买的碳刷质量比较差。。

拆下水泥配重块。。。真的很重。。

拍照记录一下接线。。不知道干什么的。。拆开内筒后就知道了。。
加热棒。。温度感应头。。地线。

下午有事外出了。。晚上回来继续。。这维修不能停。。晚上不能洗衣服了。。

拆减震棒观察了很久才知道怎么拆。。垫起拆下图上(瓶上机内)奶白色的塑料塞。。
然后用木棍在减震棒脚反方向轻敲击就能拆下。。

找来盒子放底部。。防止掉下

拆下两个掉着桶的弹簧。。之前 1.有异响,唧唧叫。。就是这两弹簧发出的。两挂钩套上网线胶套就好。之前已经修复没图。

拆出来了。。。

拆下铁卡扣。。我是用螺丝刀耗的。。。。

标记一下位置。。。。安装时候对着就行。。

拆开了。大吃一惊。。发现很脏。。。应该使用有6-8年了。。具体忘记了。。

继续拆。。套上套筒,拍几下就松了。。

拆下螺丝后,用力向上拔几下就开了。。。。。

一看内轴承就发现问题了。。轴承油封钢框掉出来了。。
导致高速时候装击轴,并且装机塑料。。导致两种声音。,。

观察主轴。。有碰撞伤痕。。并有漏油到轴下三角架现象。

再来一个,可能这个清楚点。。手机太不行了。。

观察来观察去。。不知道怎么拆。。用手扮水密封胶圈。。没用。。
用螺丝刀垫纸皮耗,没用。。。。拉马也没用力的地方。。
看来只能从后面用螺丝刀敲了。。或者想办法用拉马垫个着力点拉。。

先观察一下后轴承。。。。好像没问题。。

算了。。有点晚。。怕嘈到邻居了。。先弄干净内筒吧。。看着也恶心。。

漏出来的油迹。。

背面呢里接地线的。。也有油迹。。。

洗刷刷,洗刷刷。。很累的。。

弄了两小时。。终于干净了。。。总算有个好心情。。

晚了。。明天继续。。。今天不能洗衣服了。。。。。待续。。。。。

第二篇:拆轴承
190520......轴承拆下。。过程曲折。。拆了三小时。。
今天八点多起床了。。有点心急,想着快点修理好它。。
拉马开拆。。

尼玛的。。不锈钢都穿了。。还不出来。。。

垫个贴片继续。。

又尼玛的。。壮士断臂。。

没法了。。敲吧。。敲了好一会儿。。好像不会动一样。。还敲出了很多油泥残渣。。。

算了。。找来了个三爪拉马拆开。。配合两爪的臂继续。。。拉拉拉。。。

再尼玛的。。。不锈钢全折弯了。。。

换个角铁。。。继续拉拉拉。。。。。。

心中一万个草泥马飘过。。。。。拉马轴都裂了。。。

我就不信搞不掂你。。。。。继续做个工具。。

三爪齐啦。。。。。出来吧我的小混蛋。。。

过忆只草泥马飘啊飘啊。。。。。。。。。。。。

无法了砸吧。。。用力砸。。撞批坏了。。掉头了。。这样原来更好。。能卡着轴承。。
90度砸。。一圈砸四个位置。。力量从小到大。。要慢慢来。。砸了很多圈。。不时反转看看。。
没什么照片。。反正就是砸。。。

砸啊砸啊。。尼玛的。。撞批都掉了。。这个好像几十块钱的,用了好多年了。。

终于砸出来了。。暴力出奇迹。。一点都没错。。。

螺丝刀。。。头都砸掉了。。

观察内轴。。好像有锈迹。。。可能洗的时候进水了。。放了一晚上后的。。昨晚拆下没发现生锈。。

轴承6207-Z

密封圈。。,。观察了下。。好像没坏。。

砸烂的。。

观察后轴承。。还可以用啊。。

72

35

20

52

去本地市场想买个。价钱太贵。我也不知道真假。。。还是算了。。回来上网买个(估计假货)
反正后轴承,水封没想更换。。看着便宜。。8块多还包邮。。用坏了后再找正品。。连水封一起换掉。。要是第二次拆。。估计整机一两小时就能拆好了。。

而且之前混液盒小量漏水漏了两年有多。。直到越漏越多后修复了漏水的盒子。。
因为太重了。。框架下部分生锈一直没处理。。。趁这次处理一下了。。

太累了。。拆了三小时左右,拆下轴承后腰都挺不起来了。。。
刚吃完饭。买个轴承。发个帖子。。休息下先了。。。

等轴承时间可修理框架了。。。。。。。。。。。----待续。。。。。。。

第三篇:除锈喷漆
190521
除锈喷漆处理。。弄了两个小时左右。。

找来工具。。。

清理。。除锈。。扫除,。。。

除锈完成。。。。。

包好。。。

找来点旧漆。。。左边两瓶不便宜。。捡的。。汽车排气管漆。。。

喷了一会儿好像喷头塞了。。。。。。

喷了一会儿好像喷头塞了。。。。。。。。就这样吧。。

换白色的喷脚架。。。都是旧漆。。喷完这里白色的没了。。

里面喷黑色的。。。。。

继续。。还有一瓶银色的刚好。。。

喷完了。。。效果还可以吧。。那瓶喷不出了。。要不喷多两次。。。就这样了。。

本想处理这个。。。看了一下。。是锌合金。。熔点低。。
估计制造工艺是熔铸后再烤漆处理的。

再看看里面。。看来这个处理好只能拆了。。
拆开后只能用螺丝安装了。。安装不好可能会造成不平衡就麻烦了。。
况且哪个排气管漆喷头塞了喷不出。。也没油可用了。。
所以就不处理这个了。。

看了一下快递。。轴承后天才能送达。。。。轴承到了再继续维修了。。。。。。待续。。

第四篇:换轴承,测试,安装。

20190522  今天傍晚6点左右轴承到了。。安装吧。。
开始先试试轴承进入轴。。试了很多次。。只有一次能轻松进入。。旧轴承容易点。。看来没问题安装吧。

找齐工具。。先清洁。。轴承和孔加点润滑油。。

轻松进入到轴套边缘。。把旧轴承放上。。放上木管。。砸中间。

砸中间,砸多几次。反正我砸了几十次。力度从小到大。砸进去了点后力量又从小到大。。。。比较轻松就能砸进去了。。

砸平衡后,再用棍砸了。。一般就是90度  4个位置砸。。。。

安装好轴承后,安装防水圈。。涂点润滑油。。用木棍安装轴承一样砸了。

装好了。。。

装滚筒轴。。两边一样涂点润滑油。。。。

一放就装上去了。。感觉很容易。。然后随便用电力拉一下。。又出来了。。非常轻松。

装皮带轮。。不锈钢桶垫个地毯,双手扭到下面不锈钢桶会动。。然后用力拍四五下。。

把之前画好的线对好。。塑料桶卡扣。。先对角装两个。。再90度对角装两个。。
保持平衡。。然后对角对角两个两个一起装。。保持平衡安装

后续没有怎么拍照了。。怎样拆怎样装。。。

这脚对好位置。。塞进入点点。。然后用木棍锤子敲进去。。然后装上塑料胶塞。。

这配重太重。。单手装不够力。还要上螺丝。找个盒子垫着。。

装好接好线。。牙签塞好们开关。。然后启动脱水1200转。。一切正常了。。
期间最高速时候用木棍感觉不锈钢桶。。感觉上好像没有之前的晃动了。。

然后洗澡后。。把几天的衣服一起洗了。。好像正常了。。

总共花费10块左右吧。。轴承8块多。。希望能再用个三五年吧。。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坐等楼主继续更新哟

网友A:
底部支架锈成那样了,不喷点WD40?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感觉有点缩水,我家的三洋,轴承坏了,没工具拆,洗衣服乒乓响,惊天动地嘈死人

网友C:
这种洗衣机就这缺点 ,虽然省水 ,但容易坏 ,反而波轮洗衣机寿命长。

网友:
多修几台洗衣机后你会发现--洗衣机的寿命是由主轴的油封【抑或水封】决定的!

网友:
都是有能力,有工具的人,本人只修过半自动的洗衣机,这种还没碰过!!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滚筒洗衣机拆卸的确麻烦,年轻时也拆修换过轴承,现在还真干不动了。

网友:
一个大工程,几大件搬过去搬过来的。还要工具蹭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支架锈成那样了,不喷点WD40?

明天再维修一下。。。。

楼主:
轴承已拆下。。。。更新在一楼。。。

网友D:
告诉你哈,水封安装用大螺丝的垫片,或者拆下的轴承垫,拉玛螺杆两头一拧就好,轴承也是两个螺丝并起来拧就可以 安装了,你这个轴承拆要用膨胀螺丝弄,往外敲。而不是垫着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感觉有点缩水,我家的三洋,轴承坏了,没工具拆,洗衣服乒乓响,惊天动地嘈死人 ...

好到它妈都估吾到的惠而蒲,
朋友有个三洋的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洗衣机就这缺点 ,虽然省水 ,但容易坏 ,反而波轮洗衣机寿命长。

波轮的易洗坏衣服。很久以前用的双筒的。一洗一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哈,水封安装用大螺丝的垫片,或者拆下的轴承垫,拉玛螺杆两头一拧就好,轴承也是两个螺丝并起来拧就 ...

里面就一轴水,然后水封。
准备用木棒锤子敲进去。这轴承就是拉出来的。旦需专用拉马。安装是机器压进去的。

网友E:
好家伙,可真是个大工程

轴承除了敲击,没有其它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可真是个大工程

轴承除了敲击,没有其它办法吗?

有内拉马的。可是我没有。

楼主:
除锈喷漆。。。。。。。。。。更新在一楼。。。

网友:
我家之前也有一个,惠而浦的,轴承也自己换过,并不能好多久,换完一个月就又像飞机一样响了

楼主:
拆修惠而浦洗衣机--WFS1273CW--拆机检测--拆轴承---除锈喷漆--换轴承--修理好了

更新在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