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电路里也是靠限流电阻恒流的吗?

楼主(2019-05-19):
网上看到的,说恒流电路里也是靠限流电阻来恒流的,只不过把限流电阻做到了恒流芯片里,是这样的吗?

网友A:
那个叫采样电阻吧,一般在芯片外面,做在里面的话就不能更改了,只能固定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采样电阻吧,一般在芯片外面,做在里面的话就不能更改了,只能固定输出了。 ...

采样和限流好像不太一样吧?

网友A:
恒流电路应该是芯片根据负载和电源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输出的,靠电阻限流怎么行呢?电阻阻值是死的,电压变化会影响输出。

网友B:
4楼说得对,恒流电路里面那个电阻只是采样,芯片或者晶体管电路得到反馈信号之后调整PN节或者MOS的导通值实现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得对,恒流电路里面那个电阻只是采样,芯片或者晶体管电路得到反馈信号之后调整PN节或者MOS的导通值实 ...

PWM调整的是电压吧,我想是不是芯片通过取样电阻来调整输出电压,然后通过内部的固定电阻来实现恒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电路应该是芯片根据负载和电源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输出的,靠电阻限流怎么行呢?电阻阻值是死的,电压变 ...

我想是不是说恒流芯片根据采样电阻来确定输出电压然后通过内部的固定电阻来实现恒流输出呢?PWM方式调整的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调整的是电压吧,我想是不是芯片通过取样电阻来调整输出电压,然后通过内部的固定电阻来实现恒流呢? ...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具体的芯片查手册资料

网友:
pwm调光不是调整电压,是通过mos管有规律开关来模仿正玄半波得到有效电压值进而“调压”,并不是通常的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