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家好,想DIY个无线充电

楼主(2019-05-20):
之前在老站看到个帖子,讲关于“无线充电”的,本人很感兴趣,
老帖地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0755

希望懂得这技术的朋友指点,或者谁懂做的,我想定制一个

微信:WX75310068

网友:
闲鱼几块钱一个成品无线充,我买了两个,现在吃灰中!

便宜的都是慢充,只有microUSB输入口。

我的手机因为经常在车上使用,所以手机壳后面粘了个金属磁片,第一次使用无线充不懂,因为金属磁片的原因,手机无线充电时,手机背部温度有80-100度,差点把手机毁了,幸亏发现的早!

网友A:
普通慢充的品牌的也就1,20块

网友B:
淘宝买一个成品就好了,五瓦的便宜,谁要DIY一个出来。你觉得会比淘宝上的电子产品厂家做得更优秀成本更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慢充的品牌的也就1,20块

那要怎么选择买哪种呢?
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一个成品就好了,五瓦的便宜,谁要DIY一个出来。你觉得会比淘宝上的电子产品厂家做得更优秀成本更低 ...

有哪个质量好点的呢?我也去买一个来拆开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