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T12故障原因

楼主(2019-05-20):
我是一直用的笔记本电源19v3.42a的,而且为了耐用,还在发热大的D484加上散热片,而且温度都是电位器最低的,也不经常用。
现在问题是使用中或者开机会不加热,绿灯闪,关机等一会可能就可以,但还是不定时就不加热,是什么问题啊,不是LM358坏了吧?
数显的炒作的价格有些高,其实我用这种就够用了,太小的616也买过,焊盘小,焊接坏了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热时绿灯常亮,故障时拧电位器,绿灯常亮,不闪红的

看你1楼的描述是绿灯闪..........
绿灯常亮不闪红灯,从原理上理解是烙铁头的温度已经达到或超过设定温度。楼上已经有一个答案,就是烙铁芯与手柄触点接触不良。这是其中一个。同样的,如果T12内部断路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不妨在故障出现时立即检查一下T12,和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都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在烙铁正常工作的时候记录一些测量点的电压,例如LM358各脚的电压,待故障出现时好拿来对比,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A:
我遇到过牛肉白光T12接触不好不加热的问题,你试试调整下插入的深度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用到616一分钱小板, 没发现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牛肉白光T12接触不好不加热的问题,你试试调整下插入的深度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

没错,很多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首先你必须有它的电路图;其次需要你读懂它电路图的工作原理;然后在它不工作的情况下,用万能表测量它的关键点电位,找出异常的地方,分析可能导致异常的元件;找出异常的元件换之。

网上有很多电路图,至少你能找到电路相似的图纸,你求援的回复帖里就有标准的电路图。读懂电路图,网上介绍T12典型电路工作原理的文章很多,可以找找看。我的QQ日志里就有一篇:https://user.qzone.qq.com/348417264/blog/1354556321。最后面就看你的功底了。

网友B:
我自己上个月画了个分立元件的T12电路板,打了5个pcb样板,你需要的话,出个邮费送你一张,双层板做工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上个月画了个分立元件的T12电路板,打了5个pcb样板,你需要的话,出个邮费送你一张,双层板做工很好 ...

咸鱼名字

网友:
哪里接触不良还是虚焊?

网友:
查找了一下,你这个电路应该与我找到的一个电路有较高的相似度。或许就是这个电路。电路图如下:

若安装没有错误(主要是三色LED),从电路上看绿灯闪估计是电源出问题了。绿灯是电源指示灯。更换另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C:
正常工作的情况是不是绿灯常亮,红灯闪烁?
红灯是T12加热时点亮,绿灯只要电路上电,78L05没坏的情况下是常亮的,用作电源指示灯。如果作为T12供电的开关电源如果出问题了(电压跳动),那绿灯也将会闪烁。建议找一个好电源来测试一下。

网友:
闲鱼名
swig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的情况是不是绿灯常亮,红灯闪烁?
红灯是T12加热时点亮,绿灯只要电路上电,78L05没坏的情况下是 ...

不加热时绿灯常亮,故障时拧电位器,绿灯常亮,不闪红的

网友D:
还有没有?也来蹭3片,不用免费,来个成本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没有?也来蹭3片,不用免费,来个成本就好。

发布了,团友优惠,收个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布了,团友优惠,收个成本

我还买了数显的和新刀头,发现这个板没问题,是之前的刀头摔弯,掉地上几次,估计内部接触不良了。。

楼主(2019-12-07):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的情况是不是绿灯常亮,红灯闪烁?
红灯是T12加热时点亮,绿灯只要电路上电,78L05没坏的情况下是 ...

现在那个板估计是管子坏了,通电烧红头子,电位器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