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分辨正弦波和矩形波的相位能力就是不一样

楼主(2019-05-20):
上次我试验正弦波的相位差时,就感觉如果要是矩形波可能示波器的测量相位差
精度会好很多,这次试验一下,果然如此

还用1Khz频率,换成矩形波,默认两通道相位差是0
看看测量结果,是0.000度

加大时基,也是,只有极小的波动

换成5度相位差

测量也很准确

换成5.1度

5.104,误差不到千分之一

换成5.15度

5.149度

5.155度,误差也不大,再多的相位差就不精确了,到了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极限,不好说谁的问题了

相位差0度的正弦比,回顾一下

测量偏差很大,差4度了,即使校正这个偏差,波动也很大,难以测量

我感觉这是受到示波器垂直分辨率影响的,垂直分辨率越高的示波器
测量相位差精度就越好,这个示波器是8位还是10位垂直精度的,
测正弦波相位肯定不行,矩形波就好很多了

网友A:
8位的,10位这个带宽很贵
另外和示波器的触发系统设计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的,10位这个带宽很贵
另外和示波器的触发系统设计也有关

是的,哈哈哈

网友B:
正弦波的误差有可能是触发电平设置导致的,触发电压设为0看看,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的误差有可能是触发电平设置导致的,触发电压设为0看看,可能会好一些。 ...

那样可能只能消除绝对误差,但是测量的波动是不能消除的,不怕绝对误差,怕不确定性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可能只能消除绝对误差,但是测量的波动是不能消除的,不怕绝对误差,怕不确定性误差 ...

你图上看出来的就是4.8/4.6vs5.15°的误差,误差0.x°示波器对相位的算法一般是50%幅度,但不排除和触发电平关联,具体可以询问设备供应商,朋友一直在说抖动,但没有给出数据,现在示波器一般都带统计功能,很容易可以得到相位抖动的统计数据,再结合设备指标才能估算出这个抖动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看出来的就是4.8/4.6vs5.15°的误差,误差0.x°示波器对相位的算法一般是50%幅度,但不排除和触发 ...

比如最后两图,4.837,4.621,其实还有别的数值,0.2度的波动范围,而方波波动范围才0.01度左右,差20倍呢,这样正弦波测10度为单位的相位差,才合格,而方波可以测1度的相位差,在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情况下,测量单位为10度基本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最后两图,4.837,4.621,其实还有别的数值,0.2度的波动范围,而方波波动范围才0.01度左右,差20倍 ...

朋友,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的意思。

哈哈,那就暂时谈论到这里吧,以后再说

网友C:
你把俩探头接一个通道上看相位差是不是一度以内,那两根bnc同轴干扰大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俩探头接一个通道上看相位差是不是一度以内,那两根bnc同轴干扰大了去了 ...

你说正弦波嘛,估计可能不行,以前不是试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正弦波嘛,估计可能不行,以前不是试过吗

连接线分布参数都影响相位,你把俩探头直接戳信号源bnc座子里,不要用那两根线,相位绝对不可能差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线分布参数都影响相位,你把俩探头直接戳信号源bnc座子里,不要用那两根线,相位绝对不可能差4度。 ...

以后再说吧,肯定有你说的原因,干扰对正弦波影响大,它相当于模拟量,矩形波相当于数字量,抗干扰力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后再说吧,肯定有你说的原因,干扰对正弦波影响大,它相当于模拟量,矩形波相当于数字量,抗干扰力强:h ...

我发现你做什么就没个严谨的态度,排除各类可能的干扰条件,盲目测试往往得出错误结论,帖子里也是 光拍个示波器 要么光是个信号源,怎么连接的,测试条件等等一概不交代,让别人看了是一头雾水,交流和直流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高频交流和低频又是两回事儿,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复杂很多,你这什么都不考虑的盲目测试其实很多时候把你自己都搞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你做什么就没个严谨的态度,排除各类可能的干扰条件,盲目测试往往得出错误结论,帖子里也是 光拍 ...

哈哈,就是两个信号连接,想都想的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两个信号连接,想都想的出啊

差别大了~

网友:
楼主看来不是想找到相位抖动和误差的原因的

网友D:
果然!跟赤裸裸的李冰冰和范冰冰差别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跟赤裸裸的李冰冰和范冰冰差别一样大。

说的跟亲眼所见似的